[音响] 捡到一个低音炮,修好它

楼主(2020-01-15):
马路边捡到一个低音炮,已经摔得面目全非了。5.5英寸喇叭已经没有了,捡起来看了看,还有利用价值,正好手头有一只漫步者的5.5英寸喇叭,闲置快10年了,可以利用起来,放到老房子里偶尔听听音。
用的杰理的MP3芯片+PA2009BTL功放+内置RCC开关电源。摔得太惨了,还好2个芯片是好的。淘宝买回所需零件,全部更换修复,不需要技术,只需要耐心和细心。在RCC电源里增加了18V过压和2A过流保护,用起来安全些。洗不干净,外观有点脏,不过放在电脑桌下面也不碍瞻观。一楼是修以前的照片,二楼是修以后的照片。

楼主:
二楼的是修好的照片

楼主:
发现电路图日期写错了,应该是2020.1.13,唉跟不上时间了。

网友:
字写的好,修复技术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的是修好的照片

牛皮,这都拼回去了....

网友:
能在里面加过压过流保护,还画出电路图的,说不是高手,谁信呢?

网友:
废物利用,好,谁叫咱会修呢!

网友:
lz高手 手艺不错

网友:
卖碟啊卖碟啊,卖嗨碟啊

网友:
这东西我N年前在我舅舅家外面也发现一个,我舅舅在路上捡的,说是看见骑摩托车的扔的,我看喇叭不错,就要了回来(他扔在外面风吹雨淋的,说捡回来就试了,不亮灯,没声音)
拆开看了一下,里面没明显烧坏痕迹,就是有点锈迹,高压转低压我不懂,不敢通220,刚好有12V这种接口的电源,插上去也没反应,然后小手在电路板上到处碰碰,喇叭有反映了,感觉功放部分没坏,于是就去看杰理那块板了,没注意外壳标识,看到耳机孔就以为是耳机(谁知道是外接红外输入口)插耳机不响,重插电源也不响,按我的思路,不管咋样应该会有响的。于是就怀疑那个贴片7805有问题了,第一步当然是确定12V有没有上来了,没万用表,直接用高阻耳机去试,那些点与地有没有声音,5V没有,12V也没有,那么就是电源板的问题了,由于我是用的外接12V,那个12V到上面小板也就经过一个插口,一个二极管,一个电阻,搭了一下二极管,有声音,再搭电阻没声音,电阻坏了,不知道多大的电阻,反正7805短时间直通12V应该没事,于是拿镊子短了一下,吓死我了,喇叭发出很大的声音,看着电阻个头挺大的,外观有锈迹,以为是线绕电阻(原谅我这个外行)于是直接用刀刮去电阻的涂层,唉,不是,但又看不出哪里有问题,于是就用镊子碰一个管脚,另一个脚在电阻上划动,没反应,换了另一头,有反应了,于是从电线里抽出一节细铜丝,绕在管脚与电阻上,这样便修复了。外接音源,可以响了,于是插卡,插了几次没动静,感觉是触点氧化了,多插几次就好了,然后就是插U盘了,没反应,我插的是MP3,至少应该显示电池图标啊,那就是电源问题了,看到usb插口前面有个4R4,拿了灯泡短接,MP3亮了,好了,没这电阻,也懒得动电烙铁,不修了。装机,插220,呵呵,没冒烟,开关有效,插卡,唱起来了,调音,啥的也很正常,只是感觉不对啊,动次打次感觉不足啊,已经调到最大音量了,再换换歌吧,不起作用,被雨淋了,生锈了可以理解,使劲按呗,好了,切歌了,试试有没有快进(长按),我去,声音上来了,我日,耳朵受不了。原来是数控音量,还带记忆的。
好了,捣鼓好了,唯一不足,面板有bluetooth字样,里面没有看见蓝牙模块,或许支持usb外接蓝牙接收器,直插220V时,音源输入那边有些麻电的感觉。
遥控功能这几年玩过,遥控精灵,下载淘宝音箱功放数据就可以遥控,或者用IR Remote Creator自己根据杰理给的遥控键值自己建一个遥控数据,那个什么流行、古典、啥的叫EQ吧,那个只对MP3解码有效,外接输入无效(杰理现在版本的支持了)
经过N年成长感觉自己在电子维修一点增进也没有,本来想给他加了蓝牙的,结果发现从usb口取电,然后把插入信号输入,那声音不能听,另用电源就没事,明显就是共地的原因,也想给他加个收音机功能的,手头有杰理16脚的解码板,芯片上写的是AC1520CG1V13.1 86,板子后面写的是YX001-K2531-AC86-V1.2,也不知道是啥方案的,收音芯片是BK1080,可惜不带红外功能,试了一下MP3解码也没有立体声,与1082管脚功能不一样,看资料说AC1082方案是支持外挂BK1080的,就怕解码板固件阉割了这功能,白忙活一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电路图日期写错了,应该是2020.1.13,唉跟不上时间了。

卖碟小拉车是不是这种,电路图要了,在修2。1,分频点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