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闲来没事DIY一个小米滤芯的空气净化器

楼主(2020-01-15):
很久没发贴了,今天来做个空气净化器。南方太久没下雨了,空气有点差。
成本不到100元.
风扇10元 高速器4元 滤芯65元 电源15元 还有其它配件10元左右

成品这样子
小米滤芯

暴力风扇

加一个几块钱的调整器

测试一下效果,没有PM表,只有UM表
上图是未开空气净化器的

开机后测试,效果还行

网友:
这是个绞肉机啊

网友:
找一个防毒面具上面用的滤毒罐,里面安装一个小风扇,就是一个很好的空气滤清器,只不过是过滤量比较小。

网友A:
我用的淘宝客推荐的廉价某款汽车空调滤芯做了个新风系统,我家正好有个空调洞所以就这么做了

网友B:
加个罩子吧,怎么看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罩子吧,怎么看不安全

是的,还没买到

网友C:
风扇转速多少啊?不知道风量够不够大?

网友:
谢谢分享,需要一个底座吧哈哈

网友:
谨慎买建准的磁悬浮风扇,实际是含油轴承多了一对导磁片,等很响要上油的时候,得用电钻底部开孔加入,然后螺丝拧住防漏。建议用风压值较大的AVC台达等9733双滚珠轴承鼓风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淘宝客推荐的廉价某款汽车空调滤芯做了个新风系统,我家正好有个空调洞所以就这么做了 ...

怎么做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怎么做的?能分享一下吗?

家里正好有个空调孔没用到所以才能做的,不然很难开孔,我做的简单,就是用一根加了层蚊帐的管子通到外边,然后里面用纸盒做了个空调滤芯的风箱,一边接了管子,一边装了两个电脑风扇!接通12v就可以了!不接有时候也有自然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转速多少啊?不知道风量够不够大?

PSD1212PMB1 12V 21W 12CM暴力风扇12038散热风扇
型号:PMD1212PMB1-A
尺寸:120×120×38mm
电压:12V
电流:1.60A
风量:190CFM
功率:21W (实际电流19.2W)
转数: 4200 min-1
产地:台湾SUNON
风量在同等大小的风扇算大了。。

网友:
专业仪器看着不错 就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正好有个空调孔没用到所以才能做的,不然很难开孔,我做的简单,就是用一根加了层蚊帐的管子通到外边 ...

好的,谢谢你!

网友:
0.3微米的那个读数那么夸张啊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配的电源质量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