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修个普通门锁,对比下质量和内部机构

楼主(2020-01-15):
家里门锁才用半年就不好开了,120多买的也太不耐用了,拆下来看看什么原因
1,拆锁前注意下先拆的面。不能乱,不然安装会乱。

2:拆开后发现这个锁好像面板挺好,全不锈钢结构,可掉了个弹簧卡片,就是铜丝绑着的。接下来看看详细图

3:弹簧和附件细图,由于这弹簧是穿在贴片细枝端,又有卡在锁舌和固定卡口,常规安装很困难,试了几次都装不进去。灵光一闪,用细铜线把它捆绑压缩了,装进去后用指甲钳把铜丝剪段就恢复了。

4:看看锁体内部结构,这个是新换的锁体,普通铁板外壳,内部多个活动弹簧,

5:这个是要换掉的锁体,不锈钢外壳,内部少了个活动弹簧,对比上图看顶端活动锁舌处。但塑料作为旋转机构实在不好用,久了还是会坏,卡滞很明显,还是换了。

6:重点来了,这个铁壳带轴承的锁80元,不锈钢壳用塑料垫的锁120。排出外观,从耐久性和实用性看,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厂家的质量的心思都用去那了。

买锁一定要注意,外观好看的不一定好用,商家为了利益无所不用啊,老实人吃亏!

网友:
现在的新产品质量一个比一个低劣,价格到是一个比一个贵,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也不尽然,80的好于120的。

网友:
国产的锁体结构基本都差不多结构  ,厂家卖家用的一般都是低配高价,应为家用使用寿命和使用频率要求也不高 ,我们做工装用的都是德国BKS的锁体 ,大概一百五六一个

网友B:
唉,没办法说你了,还是120的好啊,塑料是里面轴承的防尘盖啊,80的怎么能比120好呢?

网友:
头次见到门锁带类似滚珠轴承结构,而且方孔非标准件内圈。

网友C:
我原来的门是外门把手不会动的,前段时间出门顺手带上了,没有反锁,没带钥匙,叫开锁师傅上门开锁,因为是自己换过C级的锁芯,师傅开不了,就撬开把手的铁盖,用个小钩子从旁边钩这里就开门了,

网友:
铜舌,铜锁头的见不到了,如今都是铁的,还有更次的,锁芯都是塑料的。

网友D:
换锁修锁混在一起说,80和120的比质量,两个事都没说清楚。应该换了新锁不甘心,再修旧锁;不在同一个经销点买不同型号的锁,价格没有太大的可比性~

网友E:
半年就坏,没有保修的吗?说好的分钱分货呢?淘宝三五十块钱包邮的可能都比这些强,还有质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没办法说你了,还是120的好啊,塑料是里面轴承的防尘盖啊,80的怎么能比120好呢? ...

由于匆忙,少拍了一张图,120的锁那个黑色塑料不是防尘盖,里面也没轴承,就是个类似滑动作用的的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锁修锁混在一起说,80和120的比质量,两个事都没说清楚。应该换了新锁不甘心,再修旧锁;不在同一个经销 ...

编辑时有点乱了,原锁120是装修买门时统一配的,新锁80是自己去店里买的。原锁拆修了后还是稍微有卡滞,担心再坏把小孩锁在里面,就直接换了,顺便拆新锁看看结构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半年就坏,没有保修的吗?说好的分钱分货呢?淘宝三五十块钱包邮的可能都比这些强,还有质保。 ...

由于是配套门一期换的门锁,装修后三个月。我问了店里,他们只免费出人工换,锁芯还是自己买。于是我换了全套,包括外把手和锁芯,锁体。原锁外把手的确比80的要好看,手柄不锈钢拉丝。
另外,厂家不同,生产的尺寸标准不同,固定螺丝和锁舌位置都有差异,需要在门上重新扩孔和打孔。单独换你图里的并不一定合适,我是拿去实体店对比孔位一致才买的,省去了淘宝里换货维修的麻烦。我这实体店六个月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也不尽然,80的好于120的。

对,就是这个意思,厂家抓住了这种心态,吃亏的还是消费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的门是外门把手不会动的,前段时间出门顺手带上了,没有反锁,没带钥匙,叫开锁师傅上门开锁,因为是 ...

同情下,这个锁外部的全是不锈钢材料,真要没钥匙,破拆很难的。房间里要是有小孩子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