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电钻求推荐

楼主(2020-01-15):
前两年家里修晾衣架需要开孔,于是买了一台博世GBH 2-20 DRE轻型电锤。这家伙在墙上打眼倒是挺好用,缺点就是太大,而且需要拖根电线,偶尔干点小活,用起来总感觉不是很方便。
原本计划买一个12V的无刷钻,又担心某些使用场景会出现力不从心的感觉,总结了一下自己的使用场景:
1、砖墙、水泥墙、水泥地面、水泥预制板上打眼
2、瓷砖打眼
3、动力箱打眼
4、家具组装、家具开孔(20-60孔径)
根据以上的使用场景,大家有没有好的推荐?需求总结如下:
1、能满足以上使用需求
2、无刷
3、电池质量好(不要放个一年半载,等用的时候,电池坏了就行)
4、满足需求放在首位,重量次之(当然越轻越好)
5、品牌:国内,国外品牌皆可,国内品牌根据目前的认知,感觉大有的还不错。国外品牌含电池、充电器不超1400元咬咬牙也能勉强接受。

网友:
分开吧,一个混凝土打孔,一个钻孔上螺丝。

网友:
场景1中的大部分活儿不都应该是由你手头的电锤来干的吗?其他用途按照自己的心理价位从博世类大品牌里按需选择就行了,至于不同的品牌,主要是个人偏好问题,见仁见智了。

网友:
一个满足不了你的需要,只能两个,一个轻锤,一个电钻。

网友A:
大有5401冲击钻加一把12V的锂电钻,家用千万别买20V的累死了我大有的给出掉了,换了12V电钻轻巧方便

网友:
大有5283.。。。。。。。+5401

网友B:
这需求至少三把,一把电锤,一把重钻,一把电动螺丝刀最好。

另外,电动螺丝刀,可不是电钻,电钻干螺丝刀的活,只能粗活。

网友C:
米沃奇全新12V的2504可以基本满足你的要求,祼机620,充电器135,电池3AH=120,6AH=245。
多出来的预算还可以入手一个2553。

网友D:
2504打水泥怎么办?用三角钻吗?还是轻锤用原来的?

网友:
一把搞定不現實,除非你肯下血本搞把博世gsr18-60fc加一個電錘頭,不然還是一把輕錘加一把12v鋰電鑽合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沃奇全新12V的2504可以基本满足你的要求,祼机620,充电器135,电池3AH=120,6AH=245。
多出来的预算还可 ...

哪家买比较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04打水泥怎么办?用三角钻吗?还是轻锤用原来的?

我还有把博世的有线轻锤,无线的干不动可以上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有5401冲击钻加一把12V的锂电钻,家用千万别买20V的累死了我大有的给出掉了,换了12V电钻轻巧方便 ...

大有的电池咋样?耐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需求至少三把,一把电锤,一把重钻,一把电动螺丝刀最好。

另外,电动螺丝刀,可不是电钻,电钻干螺丝刀 ...

重锤用不到吧,有线轻锤我已经有了

网友:
大有锂电无刷电锤5401 值得推荐

网友:
一般家用一把有线电钻,一把12v电钻就差不多了吧,打孔拧螺丝,工具买多了没地方放

网友:
一把不太好搞定,我之前和楼主想法差不多,花了3百多入了一把12V带T的电钻,目前吃灰中!现在主要用273打眼,996开孔和上燕尾钉,355切木孔修边,680和6220上小些螺丝,接下来打算买把413或者405切磨金属。12v的真的用不太到!

网友:
对重量没要求,一般推荐18v平台,米沃奇,得伟之类有刷就可以,价格合适,比二线牌子无刷好用,价格还便宜,通用性比无刷还好。经常打砖头可以买带T的。

网友:
一把搞不定的分开 一把重锤 一把三合一 在8v 推荐牧田

网友:
工具还是买品牌的好,贵是贵了点但胜在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