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池电压测试正常,就是打不着火

楼主(2020-01-15):
12V踏板车打火电池,用万用表的电池档测的空载13V电压,按道理电池应该没问题?
用14.5V充电两个小时还是不行。电池应该蛮新的,这道理这么快300次寿命耗尽。

网友:
不带载测没什么卵用

网友A:
应该是虚电压吧,电池内阻大了

网友B:
楼主可以测一下打火时的电压就能判断电瓶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测一下打火时的电压就能判断电瓶好坏了。

不用测打火电压,就打一两次火,电压就降了……我只是想不明,这摩托天天开的,怎么电池说挂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虚电压吧,电池内阻大了

加水能救吗?

网友:
管点用,但作用有限,加水可以减缓硫酸盐结晶(无定形硫酸铅结晶),所以及时补水很重要。已经晶体化的电池是不能逆转的,但因为缺水,液体不能覆盖,不泡在页面下的铅板部分就不会反应,加水后这部分就重新工作了。

网友:
打不着火是什么意思?启动电机不转?或者是没有高压?或者化油器不行?

网友:
换电瓶吧,我上次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打不着火只能叫了保险公司搭电,之后为了充电特地去跑了一个多小时,结果第二天还是启动不了,拆电瓶下来直接充电还是不行,一充就满一用就废,其实就是电瓶废了,没救了!直接换电瓶吧

网友C:
其中有格电瓶性能不行了,充一会就满,打一次火就不行了,典型症状就是充电正常,电压正常,内阻只比标准内阻低一丢丢,要确定是那格电瓶不行了有困难,只能6格电解液全倒了重新修复,不过我建议20块卖了,78元买块新的,新的我建议踏板选汤浅跨骑选风帆,,,,,,

网友:
换新的吧,有电压,没电流,没容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中有格电瓶性能不行了,充一会就满,打一次火就不行了,典型症状就是充电正常,电压正常,内阻只比标准内 ...

汤浅我搜了一下新的竟然要187?!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汤浅我搜了一下新的竟然要187?!

嫌价格贵就选风帆,我2个摩托都是换的风帆,别的牌子也用过,真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嫌价格贵就选风帆,我2个摩托都是换的风帆,别的牌子也用过,真不行,,,, ...

嫌价格贵就选统一,我2个摩托车都是换的统一,其它牌子也用过,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嫌价格贵就选统一,我2个摩托车都是换的统一,其它牌子也用过,真不行,,,, ...

统一也用过,性能与风帆差不多,但是风帆价格更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测打火电压,就打一两次火,电压就降了……我只是想不明,这摩托天天开的,怎么电池说挂就挂了。 ...

蓄电池不仅会在循环充放中老化,放置也会老化。哪怕你一直浮充过了几年照样丢失容量和放电能力。
铅和硫酸会一直缓慢反应的,生成的硫酸铅每一次都会累积,最后直到报废。

网友E:
这种很差的,用不了多久的,我的125用汤浅有好几年了

网友:
也许是发动机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很差的,用不了多久的,我的125用汤浅有好几年了

TB上面买了个天能的换上,这的一个星期竟然打不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