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年审远光亮度快赶上氙气灯了 用的还是2块多的FSL卤素灯泡

楼主(2020-01-15):
昨天年审 看了下大灯数据 这6座车和9座不一样  也不用测量驻车制动力  近光灯的高度和亮度都不用测    之前9座的都要测

不过验车前不知道还是仔细调了下 刹车和灯光亮度

数据出来了  远光灯亮度最低限值是15000cd   而我左灯亮度 55100cd  右灯23400cd

区别是左灯是2014年产的  比较新 灯罩磨砂感不强     右灯是2006年产的 灯罩有磨砂感强(车是2012年的 估计之前车主修车换了二手大灯)

右边的确是暗了点 而且测试的时候觉得右边远光大灯聚光效果一般

不过左灯貌似有点太亮了吧   最低限值15000cd   实测55100cd 都快4倍了

这是设计的余量  还是 灯泡太好了?   这二手车买来后都换了全车灯泡  全部买的FSL佛山照明的
远光是H1的 2块5一个  12v55w   近光灯  H7  是3块8一个 也是12v55w(没有买100w的 估计100w的更亮 不过容易烤化灯罩)
全车转向刹车灯泡21/5w双丝和 21w单丝都买的佛山的 4毛5一个  高低脚 和平角 还有那个T10的仪表灯泡 12v3w  这次也买了佛山的2毛4一个  之前买的杂牌 仪表灯泡装牌照灯  便宜不了多少 几次开门撞击后 灯丝能碰到一起 然后变得特别亮  把牌照灯的 罩子都烤变形了

感觉是不是FSL佛山的灯泡质量好的缘故 还是灯罩聚光效果好? 这亮度等于换了个氙气灯的感觉了?

网友A:
差别大了,氙气灯还是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别大了,氙气灯还是亮多了

我是看网上说 氙气灯的亮度达到了55000cd以上 我一瞅 这不是我这卤素灯也这个亮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看网上说 氙气灯的亮度达到了55000cd以上 我一瞅 这不是我这卤素灯也这个亮度了? ...

那是最差的,你用飞利浦的试试就知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记得买黄光的别买白光的

网友B:
我给你更正一下吧,年审远光限值是15000-100000坎德拉,最低不能低于15000而不是你说的最高,

你那水平也就正常水平而已,我年审4远2近刚好是999986坎德拉,差一点超上限,原厂哈里森D4S跟黑电装安定改的海拉5双光透镜,独立远光是LED灯泡。因为原厂安定跟灯泡太稳定耐用了,所以没换D1S的套装,已经够用了,

另一部6远6近直接超上限,要重新过线,把其中2个双光透镜电源拔开,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更正一下吧,年审远光限值是15000-100000坎德拉,最低不能低于15000而不是你说的最高,

你那水平也 ...

我知道 最低是15000cd 不过目前没最高限制了吧

如果按照比例 换100w的 卤素灯也能到 9000cd了 如果把灯罩好好处理下估计能超过10000c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最差的,你用飞利浦的试试就知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记得买黄光的别买白光的 ...

我这亮度 就足够治远光狗了吧  对面要是不关远光 我也打开射他两下  反正是比我另2台车亮度高 其他的两台车 我用远光晃悠人家  人家不理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 最低是15000cd 不过目前没最高限制了吧

如果按照比例 换100w的 卤素灯也能到 9000cd了 如果把灯 ...

还是有上限的,不能超过100000这个值,超过了就说是改装灯光,

其实麻木最求高瓦数是不可取的,因为发热量不一样,外灯罩,内灯杯都会加速老化,甚至烧焦,

有很多实例就是原厂卤素双光透镜的换氙气灯泡,结果就是时间长烤坏灯杯,因为卤素的双光透镜灯杯是胶跟其他物质混合的,耐温不足,很多人用我都改了多小年了也没问题,而不想想自己实际灯光使用时间是否足够长,例如经常晚上开几个小时大灯的,跟平时也就开半小时的当然就没那么快烤坏了,

而氙气大灯的双光透镜灯杯是金属的,散热好,耐温好反光涂层也耐久度更高,我以前改灯的时候发现独立远光是胶混合物的灯杯是55w的灯泡,而雾灯是金属灯杯65w的灯泡,而改灯的说很小见这个情况,大部分都是胶的,而单单多了10w雾灯就设定金属的灯罩,按厂家来说能省一分是一分,须然我的灯是雾灯、远近氙气、独立远光都在一个灯上会造成热力集中,但是为什么独立远光就是胶的灯杯。

35w瓦数的氙气大灯发热量是比卤素55w大的,网上很多都说质量守恒定律来反驳说卤素发热量更大,而忽略了氙气大灯是高压激发,氙气物质,会产生更多光线,我们以前实测过就是氙气大灯灯泡温度更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有上限的,不能超过100000这个值,超过了就说是改装灯光,

其实麻木最求高瓦数是不可取的,因为发热 ...

我觉得35w氙气灯不会比 55w的卤素灯发热更多 能量守恒  倒是说烤坏灯罩 应当是理解为  35w氙气灯的紫外线多  紫外线加速了塑料灯罩的老化吧

100w的卤素灯我是不打算尝试的   要尝试也必须用那种金属的反光罩加 玻璃灯罩的老式大灯 其实我倒是想买几个 印象之前的雾灯有这样的 卡车上用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35w氙气灯不会比 55w的卤素灯发热更多 能量守恒  倒是说烤坏灯罩 应当是理解为  35w氙气灯的紫外线 ...

所以你是美实浅,只是觉得,个人认为,你自己用测温枪测试下就知道了,同样开一小时,55w的卤素跟35w的氙气灯灯泡,看看那个灯牌更热,卤素是低压没激发,而所说的烤坏灯杯而不是单单的烤焦了涂层,而是灯杯都变形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35w氙气灯不会比 55w的卤素灯发热更多 能量守恒  倒是说烤坏灯罩 应当是理解为  35w氙气灯的紫外线 ...

具体你看看这个链接吧
卤素55w也就100度左右,而35w氙气灯几分钟就能达到120度了,不相信自己也可以尝试,拿手持测温枪也能测,这个都是老话题了,N年前我在改灯的一堆群友早就测试过了。

卤素氙气温度对比链接

网友C:
飞利浦VX+氙灯笑而不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你看看这个链接吧
卤素55w也就100度左右,而35w氙气灯几分钟就能达到120度了,不相信自己也可以尝试 ...

说的我还是老老实实用卤素灯吧 看来氙气灯咱是用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利浦VX+氙灯笑而不语

我有一部也是用vx+还是2对,6近6远,耐久度也就3年多点就衰减的比较厉害了,毕竟氙气灯亮度与寿命不可兼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的我还是老老实实用卤素灯吧 看来氙气灯咱是用不了的

说白了,用什么就要配置什么,氙气灯必须要改双光透镜不然危害他人,而卤素也不是随便换高瓦数就完事,得看自己车灯质量,那个厂家都不是搞慈善的,

这东西看自己钱包吧

网友:
我之前用卤素灯的透镜直上氙气灯,光线很散,切线有,会容易漏光,最后还是换了海拉5,光线好多了,原厂的反光碗塑料的加涂层完全不行的感觉。耐不住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白了,用什么就要配置什么,氙气灯必须要改双光透镜不然危害他人,而卤素也不是随便换高瓦数就完事,得 ...

是的 我还是按照标准来 原车手册啥型号就用的啥型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还是按照标准来 原车手册啥型号就用的啥型号了

我是几乎自己每部车都会改灯,除非原厂全LED的阵列大灯就懒得折腾了,例如MDX........没得折腾,还好那阵列LED还算可以。

不改灯晚上高速不舒服,须然不是经常晚上跑高速,但强迫症,必须要折腾好,

就差没上激光大灯了,那个价格看看都是水鱼价,说白了就一对激光大灯还是不太行,激光大灯也算是LED大灯的一种,都是半导体发光,只是亮度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几乎自己每部车都会改灯,除非原厂全LED的阵列大灯就懒得折腾了,例如MDX........没得折腾,还好那阵 ...

激光大灯 会不会一开灯 前面的汽车就爆炸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大灯 会不会一开灯 前面的汽车就爆炸了啊

不会的,只是射程高,激光头单独远光比较集中,有害光线都给滤镜过滤了的,

够位置改远光炮也是效果好的,改装行业都比较水深,懂得多就小进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