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L-4820新日电动车充电器IC是HY3845和MG87FE2051AE20

楼主(2020-01-15):
网上没有这个充电器的电路图,接220V电源开机输出电压34V低于正常电压。MG87FE2051AE20这个是单片机,现在不知道怎么修,我上传这个电动车充电器的电路板图片先分享一下。

网友A:
我也是,通款,输出电压(空载)50-75伏跳动,不知道怎么修,没图纸。找到个4812的图纸,看板子连晶振都没有,不知道单片机起作用没

楼主:
第一次发帖,先试一试,没有经验,发的不好。

网友:
带单片机的充电器,初级损坏还有修。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Pictures\新日SL-4812型电动车充电器电路实绘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通款,输出电压(空载)50-75伏跳动,不知道怎么修,没图纸。找到个4812的图纸,看板子连晶振都没 ...

还是你厉害,你这个绘图效果特别好看。不过有错误,TL3844的2脚的27K电阻不应该接到地端。我的充电器故障情况和电路差不多,我的是3845,FE872051单片机,型号不一样接线稍微不同。我断开光耦,在3和4脚并联一个可调电阻,10u电容去掉才能稳定输出,输出电压在41--75V连续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通款,输出电压(空载)50-75伏跳动,不知道怎么修,没图纸。找到个4812的图纸,看板子连晶振都没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通款,输出电压(空载)50-75伏跳动,不知道怎么修,没图纸。找到个4812的图纸,看板子连晶振都没 ...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你厉害,你这个绘图效果特别好看。不过有错误,TL3844的2脚的27K电阻不应该接到地端。我的充电器故障 ...

10微法很可疑

楼主:
光耦3、4脚10uF电容应该是导致电压由高变低的元件,去掉电压就稳定了。高压端电路应该是正常的,低压端单片机的电路有故障或写入程序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2020-02-28):
我也有个坏了 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
一般高压部分问题居多,低压部分问题少,如有难度就大了。

网友(2020-09-11):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通款,输出电压(空载)50-75伏跳动,不知道怎么修,没图纸。找到个4812的图纸,看板子连晶振都没 ...

我的跟你的一样,开机空载55-75有规律变化,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2022-08-11):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请问这几个并联电阻有什么用的

网友(2024-04-01):
我有同款充电器,输出电压75v,指示灯闪动。

网友:
拍得很清晰,感谢分享。

网友:
10uF电容导致A点电压在开机时由高到低的变化,从而实现开机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