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大疆飞控技术上身!体验699元的小玩具,特洛四轴无人机

楼主(2020-01-15):
脑子一热,买了这个玩意儿。。。本来打算春节的时候拍个烟花啥的?或出去玩的时候也来个航拍?
呃。。。我发现,我好像想多了。。。
现在便宜的无人机太多了!从几十块到几百块几千块的。
为啥偏偏选了特洛呢?就因为集成了大疆飞控技术。。。

先看看包装吧,比我想象中的要小很多。。。

13分钟续航,500W像素,720P 30帧。

最看好的就是它了。。。
powered by dji!

打开包装盒,抽出内包装。怎么看怎么像快餐餐盒。。。

附件盒。

打开饭盒就看到无人机了。
比我想象中的mini了很多啊。。。

两本说明书。

附件盒的全部东西。

一个三槽鸡肋充电器。
为啥说是鸡肋呢?后面再解释。。。

输入5V3A,输出 4.35V2A。

电池容量1100mah。

四个备用螺旋桨。

还有一个用来拆装螺旋桨的小工具。

取出无人机,整体做工感觉还可以。

带有缺口的这一侧是电池仓。

螺旋桨和保护罩。

机身侧面有个micro usb的充电口。装上电池以后可以直接充电。
不过由于无人机体型比较小,加上机架结构的特殊性,这个位置插拔充电口比较麻烦。

对着的另一侧是电源开关。

前面的500W像素摄像头和指示灯。

再来看看肚皮。

红外定高

四轴电机下都有减震垫。

电机线隐藏在机架里。
开始以为两根都是电机的导线,其实有一根是wifi天线。。。

整机最大尺寸越18cm。

看完外观,赶紧先飞一下试试吧!
首先需要在手机上下载TELLO的APP。

打开APP的启动界面。

无人机开机后,需要先用手机通过wifi连接无人机。

连接成功后提示激活。
直接点激活就可以了。不用输入任何信息。

操作界面,可以在设置里设置美国手或日本手。

飞行模式菜单。有很多种预设的飞行模式可选。

设置菜单里可以设置飞行速度,wifi,蓝牙手柄等等。
其中还有个VR模式。不过必须要配合蓝牙手柄才可以。

打开更多设置,可以看到很多的设置项了。

充好一块电池以后,在车库里飞了一小会。
感觉还是非常容易上手的。室内悬停也很稳定。
无人机摄像头悬停中拍摄的照片,请无视凌乱的工作台。。。

500W像素,拍出的照片只能说,能看。。。
视频回传还是很流畅的。
等天气好的时候再去外面飞吧。。。

楼下开始拆解。

楼主:
三槽座充。没放入电池的情况下,三个指示灯交替点亮。

放入电池后,绿灯闪烁,充满后变为常亮。

充电电流1.17A。

把电池全部插上,另外两个一直亮黄灯。。。什么鬼?电池坏了?

拔下一块电池,发现第二个电池变绿灯闪烁开始充电了。。。
再拔下第二块电池,第三块电池开始充电。。。

看来这个三槽座充不是一次充三块电池啊!而是三块电池交替着充。。。
充好后全部变成绿灯长亮。

把电池装到无人机中充电,蓝色指示灯闪,充满后变成常亮。

在无人机上充电电流,1A左右。

先来拆这个充电器。

把四个脚垫扣掉,里面有螺丝。

打开后盖后电路板背面一个零件也没有。

掏出电路板看正面,做工还不错啊!

输入保险。

IP2312 单锂电充电管理IC。

OB38S08A 单片机。

MOS

双色LED指示灯。

外壳上指示灯还有导光条。

看完充电器,再来拆无人机。

首先要把上盖撬开。

撬开上盖以后可以看见完整的机架结构。
好吧,其实这个上盖拆不拆都一样。。。

肚皮下面有四颗螺丝。

拆了螺丝,取下盖子。

这张看上去像不像个昆虫。。。
两个大眼睛,还有个硬壳。。。

红外定高,一直以为中间那个摄像头可以拍照呢。。。
其实是红外定高系统用的。。。

电路板大部分都被这散热片盖着。

摄像头排线座两侧点胶固定,防止摔机的时候松脱。

我一直以为机架内藏着的两根线都是连接电机的,其实有一根是wifi天线。。。

拆掉两条wifi天线,勉强可以把电路板翻过来。
上面零件还真不少啊。。。

BQ24259 一款高度集成的开关模式电池充电管理和系统电源路径管理器件。

SN1708031 这IC查不到资料。

25LG64

散热片通过三个螺丝固定在电路板上。
拆掉散热片,质量很轻,背面对应IC的位置都涂了蓝色的硅脂。

两个独立的屏蔽罩,芯片上方有开孔。

这边两个IC分别是图形处理,和无人机主控。

另一个屏蔽罩里是蓝牙,wifi模块。

总体来说这款无人机做工还是不错的。
但是,由于体型较小,所以抗风能力比较差,室外飞行如果有风的话,比较难控制。
室内飞的话还是很稳定的。
虽然集成了大疆飞控,不过依然还是个玩具。。。
这699花的有点亏了!

网友A:
电池充电器,怎么个鸡肋法呢,是不是一块充满了,再充下一块,对吗?不好意思,大疆也是这样充电的呀!

网友B:
看起来不错,要不要买一个玩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等天气好的时候再去外面飞吧。。。

天气不好更要检验啊,话说这个无人机买个二手的也不错。以前单位有,飞几次没有新鲜感了。

网友:
雪MM该把照明LED灯加个散光罩了

网友D:
mini不香吗,这东西就是个鸡肋。。。

网友:
空心杯的电机?堪忧

网友E:
充电两小时,使用5分钟,话说这种这种玩具也能叫无人机?

网友F:
到手就分解。。。估计很快就改造成超级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两小时,使用5分钟,话说这种这种玩具也能叫无人机?

三块电池全部充满也不需要两小时的。
满电续航1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不错,要不要买一个玩玩

还是算了吧。。。
玩具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充电器,怎么个鸡肋法呢,是不是一块充满了,再充下一块,对吗?不好意思,大疆也是这样充电的呀! ...

不鸡肋么?三槽的意义仅仅是省去了两次更换电池。。。
三槽一起充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气不好更要检验啊,话说这个无人机买个二手的也不错。以前单位有,飞几次没有新鲜感了。 ...

天气不好就别想了。。。
这么点体重,风大一点根本没法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鸡肋么?三槽的意义仅仅是省去了两次更换电池。。。
三槽一起充不难吧。。。 ...

这其实和充电宝里面的电池一样的呀,每个电池电压都需要一致,不然会出问题的,同样,你每块电池的电压肯定不一致,懂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ni不香吗,这东西就是个鸡肋。。。

不不不。。。这玩意就是个玩具
上mini还要加2K:sweat: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到手就分解。。。估计很快就改造成超级飞机

确实有这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其实和充电宝里面的电池一样的呀,每个电池电压都需要一致,不然会出问题的,同样,你每块电池的电压肯 ...

没搞错吧你。。。
哪个充电宝里的电池是一节一节充。。。
全都并联在一起的。。。
只有两串,多串电池组才需要平衡充!而且就算是平衡充,也不是一个充完充下一个。。。
再说,这无人机本身就是单锂供电,三块电池电压是否一致根本不会有任何影响

网友:
这玩具肯定不能买啊,我看中了一伟力X1S,不知道怎么样,带有两轴自稳云台,无刷电机,一机两电最低价1000块,之前一直犹豫中,现在想买,快递不发货了

网友:
有刷,无gps,这是打了大疆标的玩具,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