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29F64B2AMCMG2双贴IS903手记

楼主(2020-01-15):
前段时间臭鱼上收了个intel的600p的盘,不认盘,反正是不好开这盘,那就拆颗粒贴盘吧,颗粒是3片29F64B2AMCMG2,论坛上研究了几天,有大神说这是L06B,能mlc,能tlc。903凑合能支持,看到微冷家出了支持这1.8的903pcb,下单回来试试。

贴的过程就不表了,

记得拆电阻哦

检测图

单帖跑圈图

好像双贴有点掉速,完了我在测试吧,速度感觉一般

对了哪位大神手里还有类似这类的片子,准备在收一个弄成双贴??

网友A:
这个片子,更适合3281或3280,3281单贴写70+读250,双贴预计写120。

另外,这个片子,方老板家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子,更适合3281或3280,3281单贴写70+读250,双贴预计写120。

好像看着方老板家的后面是个G4,不知道id一样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看着方老板家的后面是个G4,不知道id一样不

一样的。可能是不同代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子,更适合3281或3280,3281单贴写70+读250,双贴预计写120。

双贴就这操行!单帖没试过,有时间把剩下的贴个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双贴就这操行!单帖没试过,有时间把剩下的贴个试试

我上面的图是我用手腕板单贴测的,双贴还没试过。
不过你这读取不到250可不太给力。我用的win10,你用的啥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的图是我用手腕板单贴测的,双贴还没试过。
不过你这读取不到250可不太给力。我用的win10,你用的 ...

笔记本电脑,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可能是不同代的吧。

好吧,上次应该买东西的时候从老方那带一个回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贴就这操行!单帖没试过,有时间把剩下的贴个试试

903除了4k不成,别的都还好吧,开盘简单,等年后我在折腾些328系列的试试吧

网友:
哈哈,可以参考我的贴子,建议做好散热,尤其是背面的三脚和主控。

网友(2020-03-25):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子,更适合3281或3280,3281单贴写70+读250,双贴预计写120。

你好!!请问 29F64B2AMCMG2 用的3281的开卡程序用啥好?SM3280AB正片S0429v1版 这个可以嘛?谢谢!

网友C:
普通版本的903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普通版本的903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不可以,普通版903 vccq3.3v,改不了,上l06b颗粒认都不认,更别说开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普通版903 vccq3.3v,改不了,上l06b颗粒认都不认,更别说开卡了。

大佬,请问 29F64B2AMCMG2 + 3281的开卡程序用 SM3280AB正片S0429v1版 这个可以嘛?

网友(2021-07-13):
和楼主同样的颗粒为什么我的不识别。软件版本也一样的。是要添加什么吗

网友:
何必呢,40bit/kb ecc,只会让颗粒死的早一点

网友D(2021-12-24):
请问29F64B2AMCMG2怎么用903开的   我的贴好后903软件提示can not find any match 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29F64B2AMCMG2怎么用903开的   我的贴好后903软件提示can not find any match flash

用我开的那个可以调1.8v vccq的板子才可以,双贴64可以300,140,参考我的帖子看看

网友:
我有个检测不到的同型号,想着重新开成180G,就是没有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