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这个flash资料?

楼主(2020-01-15):
坏固态拆下2片flash,不知道型号,请问哪位大侠知道,求指点。。。

网友A:
一张图给你,自己体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张图给你,自己体会。

:lol:b16啊,看编号64G,上58XT有20G的SLC模拟,用完20写入速度,上58h大概写SLC能保持在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张图给你,自己体会。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