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灯珠的电阻。

楼主(2020-01-15):
不管通电不通电状态,2端的电阻都是无穷的,为什么?

网友:
参考二极管原理。给二极管阳极和阴极加上正向电压时,二极管导通。

网友A:
半导体元件,理论上是不谈电阻的;就算谈电阻,也叫等效电阻。

二极管,三极管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导体元件,理论上是不谈电阻的;就算谈电阻,也叫等效电阻。

二极管,三极管都是这样的。 ...

那如果给额定3V的LED加大电压(比如加到6V)那电流的增长是不是符合欧姆定律呢?(比如电流增大4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给额定3V的LED加大电压(比如加到6V)那电流的增长是不是符合欧姆定律呢?(比如电流增大4倍) ...

二极管导通应该是近似无电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给额定3V的LED加大电压(比如加到6V)那电流的增长是不是符合欧姆定律呢?(比如电流增大4倍) ...

只要没有进入超导状态,电压电流电阻都会遵循欧姆定律,但是半导体因为其电阻会随着外界的电压发生变化,因此从宏观看到的像是没有遵循欧姆定律。

网友B:
听说led 不是线性电阻,随着电流增大,电阻也会增大

网友B:
如果led 需要 350ma 电流,最大只能给50ma电流,led 会不会有问题,还是只是亮度减小,另外电压可以调节亮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led 需要 350ma 电流,最大只能给50ma电流,led 会不会有问题,还是只是亮度减小,另外电压可以调节亮 ...

当然是可以的,用可调电源试过,点亮后随电压增加亮度增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听说led 不是线性电阻,随着电流增大,电阻也会增大
@lxl555
正确的说法:LED是非线性器件,LED电流和压电的关系有个转悠名词叫:伏安特性。
第三象限内(负电压),LED呈现微量漏电流,直到超过击穿电压后,电流迅速增加,且与电压值不成比例。
第一象限内(正电压),LED呈现微量电流,直到超过VF导通电压后,电流迅速增加,且与电压值不成比例

楼主(2020-02-15):
引用 网友C:
@lxl555
正确的说法:LED是非线性器件,LED电流和压电的关系有个转悠名词叫:伏安特性。
第三象限内(负电 ...

A点电压大概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