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6.2寸导航一体机换屏 型号为:新赛欧 音乐王Ⅱ-4S

楼主(2020-01-15):
老爸的赛欧车,说是洗车把导航给洗坏了,估计是屏幕进水了,按键和声音都正常,有了上次改造导航一体机的经验,换个屏应该问题不大。

这车可够脏的,难怪车内用水洗。

拆还是比较容易的。

这是导航一体机的型号。

这是拆下的前面板液晶屏背面屏幕和触摸屏的排线都连接在TFT板上。

前面板。

这灰尘。。。。。。

屏幕正面。

屏幕型号:TM062DRH03

屏幕可不便宜,只买了一块内屏,触摸屏还用原来的。

主板拆下来了,发现板子上没什么东西。

大部分的东西都应该集成在这块CPU板上了,包括蓝牙模块。

板子背面。

旧屏拆开,看看是不是排线坏了。

软排线的铜箔有明显腐蚀断的痕迹。

查了一下资料,没有到赛欧车相关的连接图,电瓶线和ACC线的确定;和15A保险相连接的是电瓶线。

和1A保险相连接的是ACC信号线。只起到开关信号的作用,记忆的功能都在电瓶线上。

薪屏到了。

触摸屏用热风枪吹了下来。

装机。

700多MA的电流,看来这个机子比较省电。

校准触摸屏。

什么系统,表示看不懂,反正不是安卓的。

大功告成。

最后上一张新上的设备,自己做的伸缩杆的架子和补光灯,下次在发到论坛上来。

END.

网友:
技术不错的,顶一个。

网友A:
一百几十应该能买个二手的安卓导航了吧。。。这种老机器修倒便宜但不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百几十应该能买个二手的安卓导航了吧。。。这种老机器修倒便宜但不太好用, ...

能修好就将就着用吧,还好网购的液晶屏没问题,要不然液晶屏的钱都白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修好就将就着用吧,还好网购的液晶屏没问题,要不然液晶屏的钱都白搭了。 ...

修这种东西就是欺负没配件代换,遇上没有明显损坏的,就容易走弯路了,

网友:
400左右买台二手的7寸手机可以全面吊打。

网友B(2020-09-29):
这是CE系统
直接换台也没太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CE系统
直接换台也没太多钱

修和换的乐趣都不一样 ,有动手能力的,我赞成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