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车机改遥控加蓝牙

楼主(2020-01-15):
用洞洞板加的方控板用光电耦合器跟8路遥控模

夜光用的继电器控制

机箱后面板用的亚克力加了散热风扇USB电源输入喇叭输出都在被后

遥控用的学习遥控电视空调都可以控制

网友A:
不懂,遥控了什么?

网友:
请楼主详细介绍一下是怎么做的

网友B:
两个小音箱太委屈车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遥控了什么?

开关机   模式切换音量加减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小音箱太委屈车机了

有一个书架箱   当初就买了一只   后悔没买一对

网友: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网友C:
请问楼主,蓝牙功能怎么启用?

网友D:
原理没有介绍,等于啥也没看到,楼主在这个机器上是下了血本了,做了异形机的盒子,后面还上了不少铜插座,风扇,USB输入,现在又加遥控和蓝牙,看起来就差一组好音箱了。
兴趣:异形车机的盒子怎么做得这么严丝合缝的?后板里面应该贴个好看的纸{蜘蛛网一样的线要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没有介绍,等于啥也没看到,楼主在这个机器上是下了血本了,做了异形机的盒子,后面还上了不少铜插座, ...

盒子是什么请专业人做的   里面确实是乱了点  有贴个遮阳羞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蓝牙功能怎么启用?

蓝牙激活好以后不能断电   断了电还得重新激活  不怎么方便 我另外加了一个蓝牙模块 接近音频输入接口

网友E:
我的斯巴鲁车机加了个马云家的铝壳,直接干到快两百了,自己做壳费时间。想着AUX功能没用,就在上面加了蓝牙模块,外面加了延长天线,铝壳确实挡信号,现在切换到AUX就是蓝牙了

楼主(2020-03-12):
引用 网友E:
我的斯巴鲁车机加了个马云家的铝壳,直接干到快两百了,自己做壳费时间。想着AUX功能没用,就在上面加了蓝 ...

我也是这样改的    也干了好几百下去

网友(2020-04-23):
能折腾是福!

网友:
我也想加个遥控!你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呢?

网友:
整得不错的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蓝牙功能怎么启用?

蓝牙开启很简单      但开启后车机就不能段电   就是说要一直给机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