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5.9元文泰手提触摸开关七号电池款WT1901型小夜灯

楼主(2020-01-15):
跟风也来撸一只,收到货好难拆开呀,但数码之友不拆机怎么玩?虽然拆开了但外观也没原来好看了呀
这个改锂电池的话,我目前只发现@aacyxjz 的方案比较 合适,只是手中还没14500电池等等再说了。

网友:
哈哈,撸手电拆14500锂电吧,或者pos机锂电塞电池仓

网友:
这小夜灯做工不错,电池款改锂电池供电耐用些。

网友:
看来撸它的坛友不少呀!

网友A:
謝謝分享,偶1.8下的单,现在都没收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偶1.8下的单,现在都没收到货

你应该加三毛才行

网友B:
最大作用是拿来拆机 了,真要用是是手电实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大作用是拿来拆机 了,真要用是是手电实用。

嘿嘿,其实夜里喂奶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其实夜里喂奶很方便

那很适合你的,免费送你,来地址到付就行,年前开车送到顺见网友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很适合你的,免费送你,来地址到付就行,年前开车送到顺见网友下 ...

谢谢,掳了两个,都用上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掳了两个,都用上了哈哈

两个只有大奶、二奶处有,三奶处就没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只有大奶、二奶处有,三奶处就没了呢

一个都养不起还来弎,看来是疯了哈哈哈

网友:
我也改了一个  一块小充电板  一节手机电池  就是连接线在中间有个黑影,无他问题。
按照 充电版的位置切开小口,充电版用热熔胶固定 电池固定于下部。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