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金弓达 U盘 拆解 有惊喜

楼主(2020-01-15):
金弓达  U盘  拆解  有惊喜

真是长见识了,读没几次就提示格式化,然后就报废了,拆开一看,惊喜啊,还送TF内存卡一张

ps这玩意为何搞个内存卡加成U盘啊,搞不懂

网友:
我买的卡也是几次寿命,剪卡后退款

网友:
估计是坏块很多的报废存储卡,焊接在读卡器主控板上。

网友:
确实是一种新潮的U盘
这个内存卡估计也不是什么好卡

网友:
老站里很多这样的,大树之前也卖过这样的主控板,还有人尝试飞线坏内存卡到主控板。这是直接绕过主控把内存卡的nand引出来,把内存卡当FLASH芯片用

网友:
金弓达店铺搞活动时候 4元买了一张32GTF卡 U1的,到手时候测试的好的,不过一直吃灰在。 准备拿出来老化几天看看

网友:
送卡和主控板加外壳,大赚

网友:
和我的纽曼U盘一模一样

网友:
这玩意本身就是个读卡器,只不过把tf焊死在pcb上而已

网友:
这种U盘我也见过,一般是主控坏掉的内存卡通过调试触点连接主控,当NAND用。。。

网友:
读卡器加块质量差的TF卡~
中国货无底线~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改装的U盘,赶紧看看我的几个U盘。

网友:
这,很好笑啊。

网友A:
现在好多TF卡加读卡器,这种不能做引导盘

网友:
我之前有个台电的也是这种

网友(2020-02-28):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多TF卡加读卡器,这种不能做引导盘

为啥不能做引导盘?10年前,我就用读卡器加内存卡做了启动盘,当时用的老毛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