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nda AC6拆机(V2.1版)买来5G中继用的

楼主(2020-01-15):
玩路由的都知腾达的固件是中继神器

手上的两个k2p组网中继,,,发射的路由装cc固件,,无线稳定性不错,,,可用这个中继,,有时会有一些小问题,,稳定性差

看到某鱼的AC6中继性价比高,,,有线1000M对中继没用还费电

实用比K2P快稳多了

AC6 V1版是博通方案,,发热高
AC6 V2版是蟹蟹方案,,
RTL8197FS(内置128M内存)、RTL8812BRH

AC6 V3版是蟹蟹方案,,比V2版缩水

正面    2.4G有功放,,有散热

背面 8M闪存

主控
RTL8197FS集成2.4G无线,,集成128M内存

RTL8812BRH,,有H,5G信号不错,,

华邦8M闪存

AC6中继K2P的5G无线,,比
K2P中继K2P的5G无线速率还要高,,,固件优

客户端+AP模式,,,就是个扩展器,,,5
G扩展就只能扩展5G,,,2.4G就用不到了

WISP万能中继
5G,,,2.4G都可以使用,,,但NAT...

使用简单方便

楼主:
蟹蟹方案,,,外壳极像只蟹蟹

网友A:
大螃蟹几乎攻占低端路由器市场。。。用个7621的居然都成了良心产品
我的K2P刷老毛子,常年5G中继邻居的K2P(老毛子),测速非常稳定啊,ping值一直都是1~2ms。高恪的无线中继貌似稳定性更好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螃蟹几乎攻占低端路由器市场。。。用个7621的居然都成了良心产品
我的K2P刷老毛子 ...

哇哦⊙∀⊙!邻居好网络也好啊,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哦⊙∀⊙!邻居好网络也好啊,羡慕

嘘!明白就好,不要说出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螃蟹几乎攻占低端路由器市场。。。用个7621的居然都成了良心产品
我的K2P刷老毛子 ...

试用过老毛子,,断流,,,我是中继自家的网络,,看高清电视,,常常会莫名其妙断网,,,改用cc,断网少,,感觉速率很不稳定,,,(最早用官方原版的,,强升后速率也不稳定,,拆下才发现强升了,刷breed后对官方怕怕)

腾达的  客户端+AP模式,,无线扩展,,,可以享受FULLCONE

我的K2P
中继速率在40M左右带宽,,这货中继速率在50M左右带宽(90米左右),

网友:
用过腾达ac9螃蟹中继还不错。k2p和k2都有一个重大毛病就是偶尔像是掉线一样,能进入后台,也能进入主路由器还能进入光猫后台,光猫直接连接的电脑网速正常,网速很慢,突然就好了或者几秒就恢复了,这是不是断流?

网友:
我用 k2p 刷的精简版老毛子,看电视还行,也是用的邻居家的网络~腾达用的博通版的,发热真的猴赛雷啊

网友:
博通版本的 ac6

网友C:
那么怎么区分V1 V2 V3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怎么区分V1 V2 V3呢?

看后面的贴标,,,电源是12V1A的是V1,,电源是9V1A的是V2,,电源是9V0.85A的是V3-4,,,,,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后面的贴标,,,电源是12V1A的是V1,,电源是9V1A的是V2,,电源是9V0.85A的是V3-4,,,,, ...

感谢大佬指导!

网友D(2021-04-06):
你这版本散热片热吗 ,今天电容都换了,鼓包了

网友E(2021-06-25):
引用 网友D:
你这版本散热片热吗 ,今天电容都换了,鼓包了

我的很热,原厂电容全部鼓包,我换了万裕的16v470uf的固态。并且v1还有个问题,好像不支持最新的固件,升级到最新的固件,关机一夜后再开机连接,死活都连不上。用11版本或者它自己在线升级的09版本可以。买这机器巨亏。

网友(2022-06-17):
请问这款路由不拆机怎么样判断是哪个版本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螃蟹几乎攻占低端路由器市场。。。用个7621的居然都成了良心产品
我的K2P刷老毛子 ...

螃蟹确实比较低端,性能不高,主要是腾达和华为荣耀的入门级产品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很热,原厂电容全部鼓包,我换了万裕的16v470uf的固态。并且v1还有个问题,好像不支持最新的固件,升 ...

而且,AC6虽然有功放,实际信号强度也就一般

网友(2023-01-08):
Tenda AC6这家伙的螃蟹主控连个第三方固件都找不到,除了原厂的固件没得用了

网友(2023-05-21):
AC6 V2版是蟹蟹方案,,RTL8197FS(内置128M内存)、RTL8812BRH

网友:
腾达还没有360的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