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传祺GS4突然近光灯不亮求维修

楼主(2020-01-15):
自己的GS4突然近光灯不亮了,查继电器,,灯泡,保险都是好的,来回切换开关,保险上有12V电压变化,说明开关电路也正常,其他别的所有灯都正常亮,大灯之类,不知道从保险到灯泡之间连接线还有其他电路么?不应该两灯泡线都坏了啊。求大神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我看到2例维修车灯线路的,拆的蛮厉害的,一个听维修师傅说是线缆损坏了导致。

网友:
自己不太懂,帮顶

网友:
老鼠咬断了线路吗   这可不好玩 也不好找

网友:
查正极线路搭铁吗?

网友:
有可能近光继电器集成在保险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2例维修车灯线路的,拆的蛮厉害的,一个听维修师傅说是线缆损坏了导致。 ...

哪里呢,谢谢,!!

网友(2020-02-20):
到灯泡的线路断了.多半是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