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最近玩QLC的一些体会(长芯的720G看法)

楼主(2020-01-15):
最近收到一个360G固态,打开一看是2259XT+4片29f01t2alcqh1。因特尔N18颗粒,心里一想,如果能白P,开个480G那不就爽了
然而,后来的一切说明实在是想多了!
1.用2259XT开卡程序一看,NND,4个CE 最后一个ce,尾数不对,我当时想,难道是混用颗粒?SMI2259也不像AS2258一样能混用颗粒开卡呀
2.然后就用热风枪吹下来最后一片颗粒,上机器一看,这下好了,3CE都一样,准备量产
3.3片128G怎么也能开360G吧,一开,坏块太多了,最后只能开290G,
4.我的个NN呀,384G只能开290G,保留备用坏块数7个,
5.然后上机拷贝东西试一试,不拷贝还行,一拷贝,超过80G,那速度是酸爽呀。10M,
6.没错,是10M,连USB2.0都不如,然后居然拷贝到200G左右的时候,掉盘了!
7.我的个奶N呀,重新开卡,把FLASH和主控速度调低一点,第一次是直接拉满,这次小心了,恢复默认速递,BGA封装没有那么差把
8.第二次重新拷贝,还是掉盘了,我靠,居然还是这么LJ吗?
9.重新开卡吧,结果,怎么的第三个颗粒和第四个颗粒一样的情况,颗粒坏了,ID变了,然后查看一下坏块,变多了,我的妈呀
最后来个总结吧
1.QLC初期难怪良品率低,厂家把4颗粒开360G,是坏块实在是太多了
2.QLC为什么普及还是没有那么快,栅极实在是太薄了,QLC颗粒先阶段是漏电王,稍微一漏电就出现坏块,
3.QLC颗粒因为电压的不同,对主控板的设计供电部分要求实在是太高了,现在不能光看主控和断电保护了,
4.QLC颗粒能普及必须主控板的设计相当的优秀,否则实在是太容易掉盘了,
5.国内几个SZ厂家没有大规模出货QLC,可能是返修率实在是太高了,炸颗粒,大量出现坏块是他们没有预想到的
6.先阶段不为了性能,哪怕是三星的qlc还是不要碰,没有超强的主控和电路板设计QLC速度简直就是USB2.0,真的没法用,TLC最差也要150M,
7.想了解了解QLC,玩玩的也奉劝一句,别玩了,炸颗粒实在是太快了,我的才拷贝几次就掉盘,出现大量坏块,模拟SLC对QLC颗粒伤害实在是太厉害了

网友:
求个59xt开N18r的包,嘿嘿 ,谢谢 343796152@qq.com

网友A:
2259XT,肯定配QLC,可以去查查18年QLC一开始的良品率,本身就是废渣,然后被这帮厂商拿来做固态,其实这玩意做U盘都很坑。固态大厂QLC体验现在还是很垃圾。

网友:
说不定哪一天高性能机械席卷sbSSD

网友:
最近买了几块s3710和3700,100G/200G和400G

网友:
没用过QLC的,不过听说真实速度是真的慢,B站上面说长芯是25MB/s缓外,这速度简直MMP:lol:,手里的56K+hynix TLC缓外50MB/s,这要是发展到PLC,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9XT,肯定配QLC,可以去查查18年QLC一开始的良品率,本身就是废渣,然后被这帮厂商拿来做固态,其实这玩 ...

速度什么的还没有什么,主要是炸颗粒,坏块数量上升太快了,漏电以后炸颗粒,基本上只能开一半的容量,冗余必须一半,否则必坏

网友B:
照这个节奏下去未来会不会出现一次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这个节奏下去未来会不会出现一次性芯片

差不多是一次性的,掉盘之后重新开卡,坏块又多了,真是服了,速度慢可以忍受,炸颗粒就难以承受了

网友:
适合当资料盘。不需要频繁写入的设备。

网友:
64L的不管你QLC还是TLC,栅极都是一样的,关键是主控的算法还不够成熟

网友C:
SLC模式不是模拟出来的,是真的SLC模式,如果看过B17/B27的datasheet都可以知道,美光3D NAND的SLC模式都是真SLC
SLC模式下的PE还是很高的,所以现在有M16这种把N18开成SLC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SLC模式不是模拟出来的,是真的SLC模式,如果看过B17/B27的datasheet都可以知道,美光3D NAND的SLC模式都是 ...

这个slc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直也搞不懂,如果是真slc,那颗粒的栅极是怎么分布的,而且如果是真slc,那良品率不是很低很低吗,求大神科普一下,小白真的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slc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直也搞不懂,如果是真slc,那颗粒的栅极是怎么分布的,而且如果是真slc,那良 ...

nand cell都是一样,栅极也一样,只是读取栅极的电压之后,后端的模数转换和解码精度不同。slc不需要很精确的电位所以良率最高,你要拿QLC模式寿命用尽的颗粒开SLC模式,依然刚刚的

网友D:
就算没坏快又咋样,这东西电平分割太细,颗粒不好一漏电,数据就全错误。结果就是系统刚装上,几个月没开机在开机就蓝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算没坏快又咋样,这东西电平分割太细,颗粒不好一漏电,数据就全错误。结果就是系统刚装上,几个月没开机 ...

就是呀,电平太多,电路设计要求太高,栅极太薄,漏电太厉害了,第一代的qlc真的没法用

网友:
QLC固态目前还不敢用,等技术进步吧,目前底线是3DTLC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呀,电平太多,电路设计要求太高,栅极太薄,漏电太厉害了,第一代的qlc真的没法用 ...

应用不久经验不够,固件还没适配好,以前TLC也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