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带PPOE,可远程管理的路由,经济一点

楼主(2020-01-15):
老家拉了宽带,分了几条给邻居。因常年在外务工,经常有网络问题无法及时处理。求大家推荐一款稳定,带PPOE服务器,可远程管理的路由器。

楼主:
磊科试着开远程管理,没成功。有个小米路由,但无PPOE服务器,估计承载不了太多用户,实在没什么信心。

网友A:
刷高格固件,绑定云管。就可以通过云管后台进路由器进行设置。

网友:
k2p吧,记得可以远程管理PPPOE拨号,具体百度一下,我也没搞过.......

网友:
多大带宽?

如果500M以内,随便弄台MT7621的路由刷高恪就好,如果超了,建议上X86软路由刷高恪,或者直接买官方硬件也行

网友:
请大神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B:
干嘛非要PPPOE拨号啊,直接让自动获取不好么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643

网友C:
我用gi945跑ros,pppoeserver,Ddns,动态公网ip。能远程手机电脑控制管理,才几十块。

网友:
小白报道  现在网络大多数都是光猫拨号 自动获取了吧  ppoe感觉很少了

网友D:
远程管理我觉得没多大必要,外网断了,什么远程都完蛋。内网冲突等问题,在外地也没法解决。弄台企业或企业固件的路由,设置好策略,锁在自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非要PPPOE拨号啊,直接让自动获取不好么

因为邻居家都会再使用路由器的。用PPOE拨号方便设定账户到期时间,他们家网络出问题也难以影响到我这边。防广播风暴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gi945跑ros,pppoeserver,Ddns,动态公网ip。能远程手机电脑控制管理,才几十块。 ...

你这肯定电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高格固件,绑定云管。就可以通过云管后台进路由器进行设置。

我昨天查资料,好像高恪确实有类似功能。下回刷个高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远程管理我觉得没多大必要,外网断了,什么远程都完蛋。内网冲突等问题,在外地也没法解决。弄台企业或企业 ...

家里用235W稳定运行多年了,外网断的几率真的很低。电表箱在外面,可以叫邻居拉闸,再合闸,那网络设备就全重启了。几年只搞过一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用235W稳定运行多年了,外网断的几率真的很低。电表箱在外面,可以叫邻居拉闸,再合闸,那网络设备就 ...

所以我认为没必要一定要买支持远程的路由。企业路由一般都很稳定,大部分网络问题,都不是企业级路由引起。设定安全策略后,最多再加上无流量自动断网或定时重启即可。

网友:
这个数我算过了,8.75Wi,一年5-60块电费。。还是可接受的

网友:
高恪就行。qos超强,不过不支持ipv6,也不记得是否支持stp生成树协议了。
openwrt支持stp,再开个sqm qos用户量不大应该也能满足需求。
搞PPPoE认证个人感觉完全是浪费性能…

网友E:
是多大的带宽呀?如果买成品,可以选用爱快Q50,240包邮,前段时间买了一个,开流控和PPPOE的话,应该能跑300M左右吧,它有自己的云平台,流控什么的都比高恪好。也可以自己买迷你主机刷系统,软路由系统有很多。你的宽带没有公网IP吗?如果有的话,路由整一个动态域名都可以远程控制的啊,80和8080端口是封了的,只要改一下端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多大的带宽呀?如果买成品,可以选用爱快Q50,240包邮,前段时间买了一个,开流控和PPPOE的话,应该能跑3 ...

20M:shy: 软路由,动态域名映射等等就是嫌麻烦,一个字懒。就想买个经济实惠,稳定性好,满足远程管理ppoe账号的路由器。家里有两个腾达硬改的235W,还有硬改的磊科285,还有TP_Link改的openWRT,以前还用过tomato.现在想尝试一下高恪,爱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