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柜射灯如何拆卸

楼主(2020-01-15):
请问安装在壁柜的乌丝射灯不亮了如何拆卸

楼主:
这种灯貌似也有12伏的不知道壁柜里面是否有变压器

网友A:
里面是 弹簧卡着,手伸里面摸摸就知道了,如果伸不进去,大力出奇迹

网友B:
用力拽出来.

网友C:
往下拉就是了

网友D:
一般里面有两个小弹簧耳朵卡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是 弹簧卡着,手伸里面摸摸就知道了,如果伸不进去,大力出奇迹

谢谢,是弹簧卡住的用力拉出来了。

楼主:
果然是12伏的变压器坏了,还是换个LED灯省电,原来的乌丝灯12伏5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力拽出来.

拉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往下拉就是了

弄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里面有两个小弹簧耳朵卡着。

我只知道新出的筒灯是这样设计的,就是不知道十年前的钨丝筒灯也是这种设计,现在换个3瓦的led筒灯比以前的50瓦钨丝灯省电多了而且亮度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