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24伏开关电源维修问题

楼主(2020-01-15):
接通电源无反应,直流500V档位测量此二电阻端电压310伏当表笔与引脚断续接触时电源断续有输出指示灯闪亮,输出电压小于24伏跳变且不稳定。上电时反馈绕组连接光耦三极管端的二极管阴极有2伏左右电压。其它点位未检测到电压。此电源损坏的开关管检测电阻三极管二极管均已更换,除变压器无法判断损坏(确认绕组无断点)其它原件无异常,上电无输出,现在不知从哪里查起。启动电阻与开关管G极交汇点对地电压为0伏,电解电容两端有310伏(启动电阻两端电压也为310伏)。

网友A(2020-04-04):
找个100K电位器替换光耦次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100K电位器替换光耦次级

注意绝缘另从低调起

网友:
启动电阻与开关管G极交汇点对地电压为0伏,电解电容两端有310伏(启动电阻两端电压也为310伏)---提示G极对地短路。既然场管右下的三极管已更换了,那可能是这个NPN管处于常态导通状态,排查控制三极管的电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