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解剖析几个常见的车内附件:大灯高度调节、安全指示灯和光线传感器

楼主(2020-01-15):
找到三个常见的车内附件,从左到右分别是大灯高度调节、安全指示灯和光线传感器。如图所示:

大灯高度调节开关,调节范围是0~5,共有11个档位:

开关侧面:

接口是6pin的,连接线已被剪去:

插座里面通过扁平插芯与插头连接:

插头,靠弹性铜片与插座连接,插合非常紧密,需要按下插扣用大力才能拔出:

拆下前盖和侧壳,露出内部:

里面的PCB看着还有点复杂,上面有不少精密贴片电阻,不像普通的开关:

拆下PCB后,露出开关滚轮,带个导电弹片(也叫电刷):

取下的PCB:

PCB的另一面,有滑动触点和2颗LED指示灯,分别给开关表面的图标和标记照明:

仔细观察了一下,画出了电路原理图。这个大灯调节开关完全是根据接入不同阻值的电阻来调节大灯的高度,不知道开关受潮或弹片磨损接触不良会不会产生影响:

下一位上场,有个小洞,写着SECURITY,看来是个安全指示灯:

侧面大同小异:

插座和插头是2pin的,塑料卡扣在侧面,里面应该就是个串电阻的LED指示灯吧,不过还是拆拆,说不定有惊喜:

果不其然里面就是个串电阻的LED,电阻是2.2K的,非常简单,没什么好讲的:

最后一位登场,这是个光线传感器,安装在车内挡风玻璃的下方,塑料外壳是半透明的:

6pin接口,其中3pin有用:

拆开塑料壳子,露出内部:

板子上最顶边有个光电二极管,还有电容电阻稳压管等:

板子反面IC仔细看了看,是LM2904,属于双路运放的一种,还有一些阻容元件:

用万用表毫伏档测了下那个光电二极管,还会产生电压,黑暗环境有15mV:

用手电筒照射,电压能达到400mV:

全帖完!感谢阅帖!

网友:
形状不同,功能不一样

网友:
车上用的组件原理都是最原始最简单的结构  追求耐用 易用

网友:
最后那个透明的,应该是硅光电池

网友A:
第一个是大灯高度调节开关,不是亮度调节用的。

网友:
不会吧,一个评分的没有就超出评分权限了
那第一个的开关可以做八声太空枪的芯片9562的选择开关了

网友B:
哪弄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大灯高度调节开关,不是亮度调节用的。

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弄来的呢?

都是捡的,以前有坛友说过到修理厂捡个汽车配件发帖能得精华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捡的,以前有坛友说过到修理厂捡个汽车配件发帖能得精华

说的对,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是捡的,以前有坛友说过到修理厂捡个汽车配件发帖能得精华

桌子下面有个大众七速双离合的电控单元 大几千块钱呢 卖废品只给20  要不  拆了骗M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桌子下面有个大众七速双离合的电控单元 大几千块钱呢 卖废品只给20  要不  拆了骗M币? ...

变速箱ECU这种才是真正的汽车电子。上面发的那些只能算易耗易损开关件。

网友:
我有个朋友在4s店 我总问他要车机 弄回来接好用  还有的我就直接拆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原来以为汽车上的配件都很高大上的,原来还是很普通的电子元件组装的。

网友(2020-08-15):
也就是说,那个大灯高度调节开关,换个电位器也一样用罗?上次换了个收了我200块 :dizzy:cry::看那么多脚还以为里面多复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