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不完美修复:索尼DSC-H50相机镜头拆修

楼主(2020-01-15):
最近大扫除翻出来的东西还真多

今天又翻出来一台09年老爸买的数码相机

910万像素 15倍光学变焦 带红外夜视功能

不过这相机镜头里面长了厚厚一层老霉 如下图

测了一下相机其他地方还是好的 于是打算拆开清洁一下

-----------------------------------------------------------------------------------------------------------------------------------------------------------------

外观

屏幕里也长了个霉点

傻瓜式操作的相机 录像只能VGA分辨率

红外夜视开关

屏幕可调角度

居然日本生产的

--------------------------------------------------------------------------------------------------------------------------------------------------------------------------------------------------------------------------------------------------------------------------------------------------------------------------------------------------

开始拆修

美工刀挑起镜头外面的装饰贴片

低端相机的镜头构造真的很简单

取下三颗螺丝 移除塑料压件

移除橡胶垫圈

离成功很近了 移除三颗螺丝

取出发霉的镜组

看了下 好彩里面的镜组没有发霉

取出的镜组

尝试撬出镜片

结果边上都烂了还是没弄出来

直接上斜口钳

还是这样给力一点 但还是取不出来

最后用一字刀小心翼翼的撬开 但还是崩了

酒精清洗

大小镜片如法炮制

锃亮锃亮的 嘿嘿

准备还原回去了

可惜的是里面的镜片崩了点点 不过目测不影响

组装回去之后效果很不错 没有那种雾蒙蒙的感觉了 但崩掉的那块对着强光还是能看到眩光

---------------------------------------------------------------------------------------------------------------------------------------------------------------------------------------------------------------------------------------------------------------------------------------------------------------------------------------------

总结:

      就算是全好的相机也没有手机的出片效果好了 修好纯当情怀了。

网友:
楼主所发的主题图文并茂,赞一个!

网友:
暴力厉害,胆大心细没想到最后使用暴力

网友:
失败的修复

网友A:
看到开头,没想到结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开头,没想到结尾。。。

哈哈哈 本来想向您学习柔中带刚的呢 结果最后直接破罐子破摔了

网友:
我说这位同志,你不会先热水泡一下再撬~

网友B:
看上去像是无影胶固定透镜片,楼主的透镜,可以在废品站收点废旧电子眼,拆6到60毫米镜头,拧开固定环,取差不多的透镜片装上试试。

网友:
世界上的问题最终都是要用暴力解决的

网友:
呵呵,我感觉是破坏多于修复

网友:
我的数码相机镜片少许发霉按钮不灵敏,外壳拆掉里面部件拿不出,搞半天不知道哪里卡住最后放弃装回

网友:
那个胶可以用除胶剂处理吗?

网友:
H50不错!以前有个H5的长焦。挺好用的。

网友C:
弄坏的那片,不是已经带边拆出来了吗?已经可以两面清洗了,为什么还要去掉黑边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弄坏的那片,不是已经带边拆出来了吗?已经可以两面清洗了,为什么还要去掉黑边框? ...

估计镜头是两片的,从中间发霉。 广东这边就是这么潮湿,光学设备都得放防潮箱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像是无影胶固定透镜片,楼主的透镜,可以在废品站收点废旧电子眼,拆6到60毫米镜头,拧开固定环,取 ...

应该不行的

网友:
一开始还好,后边居然暴力破解了,太纠结了,最后直接清洗不就好了

网友(2020-06-26):
为什么要拆镜头塑料圈。。。。。直接擦擦装回去不就得了

网友(2021-01-20):
我撬了半天镜片也没撬出来,到底咋撬的

网友(2021-04-17):
前镜片是树脂的还是玻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