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Logitech)鼠标MX518微动开关的处理

楼主(2020-01-15):
罗技(Logitech)鼠标MX518微动开关的处理
一只罗技(Logitech)MX518鼠标,用得比较脏,且左键渐渐回弹无力。拆洗,修理。

螺钉并未在脚垫下,而是在标贴下面,想拧下螺钉,必须破坏标贴,令人很不爽。

拆下三个螺钉,打开鼠标。上下两部分通过一条带接插件的6p线束连接。能看到上壳内前进后退键的微动用的国产欧姆龙D2FC-F-7N。

拔掉6p插头,剩下底壳内的部件。各分部连接基本都用了接插件,很少焊接,方便拆装,这点较好。

光栅滚轮组件。从这个角度可见左键微动为国产欧姆龙D2FC-F-7N(10M),这三个微动是同型号的。板上的那只扁微动对应的是“+”键,应该是普通微动开关。

拆掉压在光电传感器上面的那个塑制构件,即可将全部内容移出底壳。

这是滚轮(光栅)组件。润滑脂上粘了不少脏物。滚轮的手感靠那个“L”型弹簧决定。

上壳内的全部构件。多个注塑零件,显得比较凌乱复杂。国产鼠标相对来说一般就简洁得多。

拧下两颗螺钉,拆下侧键组件。

组件另一面,两个与主板上那个一样的扁微动。为了在最恰当的位置安装这四个开关(所谓人体工学)用了一个注塑骨架,两块电路板,两条线束。

上壳里面还有构件,将螺钉全部拆下。

拆出侧键按钮,滚轮面板。

再拆下左右按键。

还有三个一组的功能键按钮。可见各缝隙里的脏物。最主要的是主体表面涂覆的那层类肌肤涂料,已经发粘脱落。所有能拆开的都拆成单一零件。
除电路板开关以外的部件全部入水浸泡清洗。刷子洗衣粉稍用力,将上壳外部涂层全部刷掉,露出注塑基底,只是稍有些油亮,并不难看。

等待晾干过程中,先处理左键微动。手术刀尖插入开关两端外撬,脱开卡扣即可将微动开壳。

卸下触片,将弯曲的那部分稍稍压直一点(加大弹力),糙纸擦拭触点至发亮。尽可能不要用砂纸。

开关基座上的触点也用纸擦拭至发亮。

然后把触片装回,先将触点那端插到限位卡下面,再将弯曲的弹性部分用镊子尖压到位,镊子尖挑非触点端挂到尾钩上即可。
注意一定不可用力过猛,避免让触片出现非弹性变形。安装到位后用扁平工具试一下手感,没问题后盖上外壳即可。

再看看主板。CY7C63743-PXC是高速USB主控芯片,传感器为安捷伦的A3080E。
搞不大懂的是那个LED发光管的安装方式,要么就是那个光学组件角度设计的有问题,才造成LED需要单独做块线路板和排线以如此角度安装。
但即使角度设计有问题也完全可以LED直接焊接在主板上来实现这个角度的安装,没有理由搞这么复杂。返回去看,主板与按键板分开的设计理由也不是很充分。

主板背面,与传感器配套的光学组件。元件不多,比较简洁了。

水洗件全部晾干,重新组装。盖上上盖前插电脑上试一下,所有功能全部正常,没出新问题。

一只老鼠标获得新生。

网友:
唉,直接换掉微动呀,你这样过不了多久又要拆开

网友:
07年买的,现在还在服役,换过滚轮,磨得一点都没有了,换了和新的一样,mx518的复刻版就重来没断货过,儿子,孙子,重孙子都有了,还有更经典的吗,e3也比不过吧

网友:
很喜欢这个手型的鼠标,从mx518,g400,g400s

网友:
一代名机,现在有复刻版了

网友:
可以找旧鼠标的微动换一个。

网友:
和G1一样一代名鼠

网友:
其实我喜欢螺丝在标签下面,在脚垫下面的话扣几次脚垫就变形,二者胶的粘性也不怎么样了

网友:
回弹无力是疲劳了。这样弄回血少。可以考虑下在最弯处镀层锡。
这上壳有殒石坑么?
这大小很合手。以前还有双飞燕3接键的,合手。
那种胶久了就粘手,失败的设计。貌似没清干净。

网友:
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型号,感觉还可以,只是有时候会突然上下抖动,不知道怎么回事,过一段时间又不会

网友:
我家里一个也是微动坏了

网友:
新出的复刻版没有陨石坑了,不够经典,但是最低价格才150左右,而且精度好像更高了。

网友:
确实比较复杂的板子,没分了,点个赞

网友:
我现在也在用518,前两年从网上收了几十个剪线,遇到微动失灵的也是这么打开修复,不过经常遇到修复过后按键声音发闷的情况,现在不拆微动外壳了,直接在外壳上喷WD40,也管用,对手感影响小

网友:
用的大脚板,还收藏了一个小脚版的和一个MX510
这个鼠标真是满满的回忆呀

网友:
一样不喜欢换弹片,但要注意,拆下弹片会影响触感。

网友:
这种鼠标维修不少了。  拆开了一次,就把微动全换成新的, 线换成新的就行。 有能用很多年。质量不错的。

网友:
按照我的做法,我一般会把中键的微动跟左键换一下,因为我不用中键

网友:
闲鱼上13包邮,这段时间过去了撸一个回来

网友:
无线鼠标接收头没了,能不能改成有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