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我看看这个LED限流电阻接多大的。

楼主(2020-01-15):
好久以前撸的LED灯板这两天想接在48V电动车上用   这个灯板电源是220v进 直流75v出  用万用表量了下灯板是3条串在一起的  第二块的电压是50v 第一块电压25v 准备从50v这里截断直接接电动车的48v电池使用   但是接限流电阻时发现不会计算   有知道的朋友帮忙看下接电动车48v电池需要在线路中串上个多大的限流电阻  不胜感激 。

网友A:
按照你的说法,灯带是50V,280MA,(电流在控制器上有)。48V电池充满大概60V(14.5V*4)左右,压差10V,电流0.28A,U=IR,R=U/I=10/0.28=36欧。当然这只是理论值,看实际情况调整。压差这么小,没有稳压,估计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说法,灯带是50V,280MA,(电流在控制器上有)。48V电池充满大概60V(14.5V*4)左右,压差10V,电 ...

非常感谢  我刚才也搜了下公式 找到了个“发光二极管的电阻阻值计算器” 算了下 结果是1欧 貌似不用接  我改天接线的时候串上个电位器试试看效果

网友B:
lm317搞个简单的恒流电路吧,电瓶电压不稳定,搞不好就烧灯

网友C:
我都用细点的电线接的 有压降的 和电阻差不多  电流不超过最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17搞个简单的恒流电路吧,电瓶电压不稳定,搞不好就烧灯

这个没用过 研究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用细点的电线接的 有压降的 和电阻差不多  电流不超过最大就行

这个思路我喜欢 省事了

网友D:
我觉得危险,非隔离电源用在电瓶充电可能会。。注意安全

网友E:
用电阻限流的缺点太多,最好是自己做驱动电路,PWM调光的芯片都白菜价了,再简单点的7135就可以,固定350mA,实际上只能上到3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危险,非隔离电源用在电瓶充电可能会。。注意安全

你理解错了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电阻限流的缺点太多,最好是自己做驱动电路,PWM调光的芯片都白菜价了,再简单点的7135就可以,固定350mA ...

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