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江湖救急!朗科U208 群联PS2251-50主控U盘量产失败!

楼主(2020-01-15):
江湖救急!下午教研室一位老阿姨说自己的朗科U盘总是丢资料,我自告奋勇说帮忙解决,检测后发现是U盘有坏块,该U盘型号为朗科U208(带读写保护开关),软件检测并拆开U盘查看主控为群联PS2251-50。在网上找到量产工具后,忽视了该量产工作必须在XP系统下操作的提示,在win7下量产导致U盘量产失败,容量显示为0,尝试很多办法都无法修复,现请教各位大神,如何重新量产来修复,谢谢!

网友A:
换XP重新量产....

网友B:
我咋感觉这个id不太对,U盘多大的?

网友:
真实在,买个新的得了,不比把旧的修好了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咋感觉这个id不太对,U盘多大的?

确实火眼金睛,不记得初始数值了,是朗科4g的

网友:
很才能的一款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XP重新量产....

换了,依然失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了,依然失败。

短接闪存的5和7脚再通电试试看

网友D:
哥们加油,只是识别颗粒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加油,只是识别颗粒不对,

错了,不是哥,是姐!快点告诉我怎么才能量产好啊,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闪存的5和7脚再通电试试看

5/7脚是从点开始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5/7脚是从点开始数吧?

BGA这边第一脚算是29和31

网友:
引用 楼主:
错了,不是哥,是姐!快点告诉我怎么才能量产好啊,谢谢啦

手动选择颗粒

楼主(2020-02-17):
闪存识别码: 2C68044AA800 - Micron(美光) MT29F32G08CBACA [MLC-4K]

量产工具里面手动选择没有这个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加油,只是识别颗粒不对,

闪存识别码: 2C68044AA800 - Micron(美光) MT29F32G08CBACA [MLC-4K]

量产工具里面手动选择没有这个颗粒

网友:
这帖子持续时间够长的啊。。。。楼主,有下文吗?

网友:
可以参照群联主控 魅色U盘DIY教程 尝试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闪存识别码: 2C68044AA800 - Micron(美光) MT29F32G08CBACA [MLC-4K]

量产工具里面手动选择没有这个颗粒 ...

没这颗粒说明你用的量产软件的版本不对啊,换一个版本,还有就是,指定别的参数差不多的颗粒,

网友(2023-12-30):
还要换xp系统,太麻烦了,没有更简单的量产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