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IDEAL 61-322 万用表-+-拆机图

楼主(2020-01-15):
早上起来收破烂,意外拾获IDEAL 61-322 万用表一只,忘记啥牌子了,看设计,手感,就知道是不错的东西。
早起的人有万用表

正面图,自动挡,带棒条,真有效值测量。
美中不足就是大电流档没有。

背面图,电池盖,铭牌,串号。

电池肯定漏液了,连接线都腐蚀断了。

表壳内部的屏蔽层,用了铝箔贴纸。

为了贴合准确,铝箔纸进行了虚线切断。

这是个咩?难道是红外线输出预留接口?

去掉后壳,主体一览无余,做工不错,保险管硕大。

旋转开关比大多数万用表的薄薄小铜片结实多了。

保险丝高大上啊,1A600V的保险丝,背面铭牌有写。

保险丝插座也很壮实,接触良好。

AD737,万用表经常采用的真有效值转换芯片。

TL062是干啥的?

4MHZ晶振,为主芯片提供时钟源,下面的圆黑黑就是万用表的嘴巴了。

主角在此,ES51962芯片,万用表绝对的核心。

部分地线没有覆盖绿油,明确的标明了屏蔽环路。

与一般的万用表不同,3个表笔插口采用3根铜柱与主板相连。

插口小板的5颗螺丝,3个细的连通铜柱与小板。

这就是表笔插孔小板了,铜柱粗壮,有色塑料套在上面,看着就很结实。

换个角度看看,下面的弹簧连接后壳的屏蔽铝箔纸。
弹簧与黑色接线柱相连。

拆掉挡位旋转开关。

被拆的开关触点是这样,多角度弯折,保证接触可靠性,分散应力,增加寿命。

拿掉主板的前壳,也有部分屏蔽铝箔纸,4个按键的导电胶排成一排,设计合理。
开关定位没有采用国产表常用的钢珠,而是用了尼龙件,组装工艺简单,可靠性也很好。

拿出来的主板就是这个样子了,怎么有6个按键触点?

确实是6个,多了红圈里面的两个,不知道干啥用的,单位太忙,也没有测量。有空测一下,看看是什么功能。

金闪闪的裸铜,看着真漂亮。
好像裸铜都是环路屏蔽。

这两个大功率电阻被热缩管包起来了,防爆么?我也经常这么干。
周边的4个二极管是输入电压钳位,保证没有过高电压进入芯片引脚。

这两个白色的元器件,猜测是高压放电保护元件。

ES51962是采用3V电压的系统,9V电池的电压经过螺丝边上的三端稳压管稳压,为主芯片提供电压。
经测试,在电池扣上输入2.5V,万用表也能正常显示,测量通断,电阻,电压都正常。
我直接去了电池扣,接了单节锂聚合物电池,容量大,可充电,后遗症暂时没有仔细测试,除了低电量指示一直亮着,暂时没发现啥问题。

万用表背面的铭牌,保险丝规格,电池规格,都写得很清楚,为日后维护带来很大的方便。

ES51962的官方资料。

ES51962芯片自带的测量功能列表

网友:
美国理想万用表

网友A:
牛货!
不知道模拟条是不是摆设,速度不快的话,好像用处都不大。
据说只有ut61e的那种模拟条速度,才能算是真有实际用途,其他高端表我都没接触过,不知道还有谁的模拟条是真能打的

网友:
不错的表,美国设计,台湾制造的理想数字表

网友B:
功能都是好的?是捡的?

网友:
好东西亚,我怎么就没遇到

网友:
手里MS8218和GoldStar  DM-332带模拟条,还真没关注速度

网友:
的确很不错的做工

网友:
要是用鼠标上滚轮编码器模块更好,无需反向工程复制电路板,省的担心电路板铜箔脱落。

网友:
带模拟条的,不会差哈哈,木分了,点个赞

网友C:
这表做工不错啊,没听过这个牌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表做工不错啊,没听过这个牌子

美国的麦当劳与肯德基,理想与福禄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美国的麦当劳与肯德基,理想与福禄克

跟Fluke一个级别????天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都是好的?是捡的?

除了磨损,就是那根线断了,别的都正常,上单节锂电池也照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货!
不知道模拟条是不是摆设,速度不快的话,好像用处都不大。
据说只有ut61e的那种模拟条速度,才能算 ...

这个棒条速度很快,具有实用性,理想万用表与福禄克品牌差不多。

网友:
用的东西比较扎实,看上去很不错

网友:
哈哈眼馋啊!出了吧!

网友(2020-02-22):
理想算是大牌子了,就是做工差了点,

网友:
这样的表也能捡到?

网友:
做工可谓是精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