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教下联想手机质量怎么样 ?

楼主(2020-01-15):
求教下联想手机质量怎么样 ?想买z6pro 5g,网上总说质量差,但也用朋友买了说质量不错,请了解的坛友指教下

网友A:
用过一款3g网络的,不行,高端的没用过,华为中低端的也不行

网友:
用过好几个联想手机了,前两天Z2 pro 刚摔坏了屏,联想手机硬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配置也挺高,主要是系统优化的不好,好的地方是很简洁,没有乱七八糟的软件,几乎所有软件都能卸载,适合不怎么玩手机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一款3g网络的,不行,高端的没用过,华为中低端的也不行

我非常赞同。。。。。

网友:
联想的应该质量不错吧,我用过移动联想定制机,预存话费送的,质量还不错,就是配置低,比较卡

网友:
低端用小米,其它不要考虑

网友:
质量一般,联想的系统难用倒是真的

网友:
质量先不说,跳水王知道不,新机上市定价高,看看卖不动,一看要过时了,腰斩跳水走起

网友B:
  比较喜欢联想 系统干净  在用 三个 联想Z5  屏幕无敌 ……

网友:
三千买这货,系统不好用的,安卓的还是华为小米的系统好点

网友:
你要说质量,那联想质量没得说。我之前的乐檬k3和乐檬k3 note用到现在都没啥问题。但是系统真的是一塌糊涂,k3买来就升级过一次系统,而且还卡,后期直接刷的miui日用……所以说不推荐购买。

网友:
还有就是这个z6 pro只支持非独立组网。有这钱买个荣耀v30或者减点钱买红米k30或者买reno3有啥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喜欢联想 系统干净  在用 三个 联想Z5  屏幕无敌 ……

屏幕无敌?三棒 NOTE10表示不服,

网友:
**牌水机,你值得拥有。

网友:
最早用联想,后来换了2个小米,再后来换华为
联想时代,硬件可以,但是性能一般,系统优化一般
小米,系统人性化,各种优化也是值得一赞,但是广告植入太特么多,虽然说都可以关闭,但是你得挖地三尺才能找干净
华为,系统比小米稍逊,硬件我觉得比小米强,而且系统比较纯净,没那么多广告
正常来说,下一台手机应该还是华为

网友:
质量过得去,系统一般用着也没问题,不如MIUI好用是真的,5G目前鸡肋

网友:
再用z5,价格硬,信号不行,别人都在地铁上刷视频,我只能看离线小说,其他没有啥太大区别

网友:
曾经的主力机联想P2,5200毫安的电池,续航当时无敌,总体来说质量尚可,系统干净,系统软件可删除,没有广告!

网友:
前几年充话费送了个联想的安卓手机,到手发现经常SIM卡,就没怎么用。上个月刚给父母买了个Z5S,屏幕很大,除了电池小点,现在看来都还好。系统的话我平时用的苹果的,安卓的不怎么会用。媳妇的华为也还行吧。5G现在还基本没怎么开始建网,从建网到相关应用参照3G、4G开始普及怎么都得2-3年。3000左右5G手机我觉得OPPO、VIVO的就挺好,华为也不错,苹果得到明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