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一个开关电源

楼主(2020-01-16):
PCB上光秃秃一片,没几个零件!这种电源能用的长久吗?

网友:
看着应改还可以,反面应该还有零件

网友:
翻过来看看,背面应该有贴片元件吧?

不然PMW怎么出来

网友:
没背面图怎么能知道好赖呢

网友:
这电源。。。虚标严重

网友:
这是几十块的吧,不超过50,这质量,钢啊,元件少,故障就少,就是容量有虚标

网友:
背面给个图看看。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清爽明了的。不缺装,好评。圆圈画大了点。可惜没拍反面。

网友:
看着不错,应该散热挺好

网友:
元件贴片化,简洁没啥坏处

网友:
反激式电源,冲这变压器体积和输出电容大小,功率怕是要打5折
控制器在背面,目测384X系列

网友:
虚标,输出5A不能再多了。

网友:
12V的,估计也是用来廉价监控的,没反面图,感觉比我上次修的还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