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有电充电宝破解方案

楼主(2020-01-16):
有电充电宝研究了很久研究不了毕竟是小白哈哈哈

请大师个指点一下

一插设备会有5.1v几秒之后马上没电了电源剩下0.6v

主板正面图

主板背面图

电源管理ic

HR7P1698FGNF(找不到相关资料)

这个不知道是啥

网友A:
输出保护了,那个IP5307是5伏电源芯片,看看它后面接的滤波电容是否有短路。

网友:
共享的移动电源,需要p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保护了,那个IP5307是5伏电源芯片,看看它后面接的滤波电容是否有短路。 ...

确实短路了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保护了,那个IP5307是5伏电源芯片,看看它后面接的滤波电容是否有短路。 ...

是有短路怎么处理?

网友B:
电容短路了拆掉就可以了。ip5307这什么奇葩芯片,官网居然都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短路了拆掉就可以了。ip5307这什么奇葩芯片,官网居然都没有的

那几个电容哈,帮我圈一下。。。百度找不到这两个芯片只有在Google上才看得到一点点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短路了拆掉就可以了。ip5307这什么奇葩芯片,官网居然都没有的

跟这个充华为快充和这个https://www.shouji315.net/evaluationDetail8156.html用了一样的控制单片机

网友C(2025-03-07):
输出线负极接电路板总gnd试试?找不到六角mos的话,这种英集芯充电宝芯片的基本上飞一根线就能搞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输出线负极接电路板总gnd试试?找不到六角mos的话,这种英集芯充电宝芯片的基本上飞一根线就能搞定 ...

对、跳过控制管,但有的不升压到5伏。另外壳打开外壳几乎费了。我们这废品回收站好多

网友:
HR7P1698FGNF是单片机吧,IP5307是2A充电3.1A放电移动电源芯片,跟IP5306引脚位一样。IP5307有I2C版本,如果电量灯接在单片机上边,那这个IP5307就是I2C版本,这样你就麻烦了点……话说,这帖子几年了,还在挖出来啊啊啊

网友:
又没有快充,还不如直接搞一个带快充方案的充电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跳过控制管,但有的不升压到5伏。另外壳打开外壳几乎费了。我们这废品回收站好多 ...

可以寄几个样品吗?给你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