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闲鱼99元购买的博世GSR108LI电钻拆机及自制平衡充电电池

楼主(2020-01-16):
闲鱼99元购买的博世GSR108LI电钻,裸机一台

家用小电钻,无极调速,2档转速 ,几个螺丝一个插销一拆就开了

开关调速器

电机激光刻字

电机前后照片,线径1.8mm

齿轮箱及扭力调整及夹具

调速开关,20A级别的

细部照片

电池自制,选用LG25A HD2电池

做好绝缘

平衡线接耳

电池焊接,镍带选用0.15*12 过20A 电流

加青稞纸垫片

组装零件

电池触电,正负极,及温度保护触电,中间的没有用

接线,18AWG ,22A电流

装壳

做好了

充电

完活平衡充电的博世GSR108LI 一机二电,咨询了博世京东客服,原装锂电池及充电器没有平衡充电功能

网友A:
自己有点焊机就是方便

网友B:
平衡充电池端都是插头,要有插座就好了

网友C:
挺新的应该没怎么出力

网友D:
充电口甩出个小尾巴既不好看也不可靠,改成固定式的插口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有点焊机就是方便

确实很方便,我这个小机子 可以点0.15厚纯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充电池端都是插头,要有插座就好了

没有厂家生产此类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新的应该没怎么出力

是啊 刚刚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口甩出个小尾巴既不好看也不可靠,改成固定式的插口就完美了。

现有电池外壳 没有空间

网友E:
三个串就不用平衡充了,裸奔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个串就不用平衡充了,裸奔得了

我有平衡充电器,加个平衡充电线也就1块钱的事儿

网友F:
总体不错,小尾巴属美中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体不错,小尾巴属美中不足。

在现有壳体下,这是成本最低的做法,家用没啥问题

网友G:
你的点焊机是变压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点焊机是变压器的吗?

是的,功率4500,电流1200a

网友H:
  有工具就是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工具就是方便

有工具当然好

网友:
搞不明白平衡充插头两边端子,其实就是总正总负,接了平衡线,为啥还要接正负极

网友:
原来这个型号连轴锁都没有,倒不如买个山寨用用

网友:
电池点焊时间太长了,黑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