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菜鸟请教:这个是什么贴片元件?太阳能灯控制板上的

楼主(2020-01-16):
菜鸟请教:这个是什么贴片元件?太阳能灯控制板上的

补充内容 (2020-1-21 10:28):

网友A:
百度啊,八脚外围一样的

网友B:
应该是个 比较器  之类的,,比如LM3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啊,八脚外围一样的

那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个 比较器  之类的,,比如LM358

谢谢!
这个静态电流大吗?会不会到22mA?

网友C:
这个元件的名字叫做,大规模集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元件的名字叫做,大规模集成电路。。。

单片机,哥。。。。

网友:
要么是无字单片机,要么是专用控制芯片哈哈

网友:
我估计这是4056。

网友:
鬼知道是什么  可能是555

网友:
没字鬼知道是什么,就一集成电路

楼主:
上个有字的。有哪位大神知道

楼主:
加图,看一看

楼主:
应该不是,这电池可以耗到0.几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元件的名字叫做,大规模集成电路。。。

你的回复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