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拆锐奇2520电锤,改正反转之结果,再求助

楼主(2020-01-16):
更换开关后,正转正常,反转却出现转速明显比正转低的现象,求前辈老师们指点迷津

网友A:
一般都是这样吧 反转转速比正转低些。转速一样要那种通过改变碳刷位置换向的才行。

网友:
这种正反转应该是另一个开关切换的吧,转向跟下面的调速开关关系不大。

网友:
电锤要反转功能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这样吧 反转转速比正转低些。转速一样要那种通过改变碳刷位置换向的才行。 ...

谢谢指点!    正转无火花,反转火花很大,需要更换碳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