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移动硬盘盒 芯片大比拼(TYPE-C)最新芯片的不完全评测

楼主(2020-01-16):
最近收集了几块固态,主机上装不下了,就想搞几个盒子装起来做移动硬盘。

收集的盒子全部是TYPE-C接口的,毕竟这是趋势,1个USB3.0(5Gb): 老的盒子-----某迅JMS576芯片的(蓝色PCB的老芯片,就没拍了),3个USB3.1 gen2(10Gb):Orico透明盒子 VL716芯片, 佳翼Q5CW JMS580芯片,绿联CM300  ASM235CM芯片(芯片封在盒子里,没拍到照片),还有一个RTL9210的全铝盒子(说是三星的,但没标,直插磁吸的那款),芯片没用

硬盘有NVME的C2000Pro 2T 和 760P 2T(系统盘), 更多的是SATA的:PM863a 3.84t,  SM863 1.92t (MLC),5200MAX 1.92t,850evo 2t(主机内)

本人电脑是NUC8i7, 性能一般般,测试仅供娱乐。
硬盘内置的跑分如下:
760P 2t

C2000Pro 2t

850evo

硬盘盒测试楼下更新

楼主:
继续更新硬盘盒的测试成绩,仅供娱乐首先是JMS家的:
第一组:JMS576 (良心盒子,成绩一般,贵在便宜耐操)+ PM863a (前2张) / 5200max 第三张

第二组:JMS580 (也许是佳翼这盒子有问题,测几次也没超过老版的JMS576,成绩——垫底水平) + PM863a (前2张)/ 5200MAX 第三张

楼主:
接下来是VL716的:

个人感觉VL716一般般,略好于JMS家的两个,图片顺序是 PM863a 2张,5200MAX 两张,SM863两张

楼主:
下一组ASM235CM
个人最喜欢的一个,性能上全面超越以上JMS和VL系列
图片顺序: PM863a 2张, 5200MAX 2张,SM863 2张

楼主:
最后是RTL9210的 前面的测试已经让我对JMS失去信心,所以只搞了个RTL的,实测性能够用,胜在发热低,稳定。连续挂机下载10几小时,也仅是温热。但持续复制写入几百G的大文件还是会发烫的,读取温度会好很多。

网友A:
别的不说,4K性能下降厉害啊

楼主:
被吞了2楼,下面补上:

ASM235CM的测试,个人最喜欢的一个芯片,性能明显强于JMS和VL家族的。

图片顺序:PM863两张,5200MAX两张,SM863两张

网友B:
我一般都选佳翼或者绿联.然后再从中选下主控芯片类型以及接口,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说,4K性能下降厉害啊

主机没位置,否则肯定机内优先,不过移动存储也够用了,以后NVME大容量普及了,就开始上雷电或USB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选佳翼或者绿联.然后再从中选下主控芯片类型以及接口,外观

我还是第一次买绿联的盒子,主要ASM235CM主控的找不到几个,结果还不错

网友:
还是翻车厂的盒子做工最好啦

网友C:
我买了个西数的TYPE-C接口2T硬盘! 为啥只有120M的读写速度? 电脑是USB3.0接口! 难道是机械硬盘有瓶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个西数的TYPE-C接口2T硬盘! 为啥只有120M的读写速度? 电脑是USB3.0接口! 难道是机械硬盘有瓶颈? ...

普通2.5机械盘上限了吧,最新的3.5超大容量的见过200多的

网友D:
哪儿可以买到便宜的硬盘盒?
求私下PM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儿可以买到便宜的硬盘盒?
求私下PM个链接

以前淘宝,现在闲鱼,不过过年快递基本停运了。。

网友:
做工非寻第一,这玩意确实良心

网友:
顺便把PD的20伏快充也标配上,芯片中集成降压电路,分出多组电压,可以带动两三个3点5寸机械硬盘。

楼主:
钟情USB3.1 gen2 是因为供电900ma明显好于USB3.0的500ma,而且带充电的USB口、type-c口的电流更高,可以达到3A,会减少很多掉盘现象,尤其是服务器硬盘,普遍标注电流比较大,峰值功率更高些。

从各类评测也可以看出,对于较大峰值功率的硬盘,AsMedia家的主控相对还是最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