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玩具车下岗了发挥一些余热

楼主(2020-01-16):
遥控玩具车

转向轮子被踩坏了

卸下电池

开盖,两个电机,一块控制板,一个喇叭

尾部有个小风扇

驱动电机,感觉没有我剃须刀上拆下来的好

转向电机

控制板

上面写着  TXM  8D422  ZYXAD23C 不知道是啥型号,没搜到

这个电池包容量指的是一节700mah,还是4个加起来一共700?

外皮拆坏了一个

是5号无头电池

拆遥控器

按钮很简单

这个是 TX-2B ZYX14DC或者是DF ,有点看不清楚

最后得到一个发射板一个接收板还有4节5号充电电池。

网友A:
余热怎么发挥?想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余热怎么发挥?想好了吗。

我也想问

网友:
电池是串联的,1节是700,4节也是700,只是电压不同而已,电池容量不能单看那个maH,还得看额定电压,这个单节只有1.2V,那就是单节满容量能放的电只有0.84wH,4节不论串联并联都是3.36wH,而一节5号电池体积的锂电怎么也有个500maH吧,但电压是3.6V,放电量有1.8w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余热怎么发挥?想好了吗。

余热已经发挥完了呀!拆掉发帖呀!

网友:
我觉得如果想发挥余热,还不如让孩子和院子里的小朋友交换玩具玩,

网友:
换一节拆机锂电芯,加保护板和4056。楼下说的交换玩具不错,我最想把有刷玩具,换成服务器拆机风扇,拆无刷驱动板。

网友:
其实修复轮子更有成就感哈哈

网友:
没看到怎么发挥余热啊

网友:
TX-2B/RX-2B 很经典的5路遥控 发射接收 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