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Dell180w电源

楼主(2020-01-16):
电源突然充电变慢了,今天无聊,拆开看看,当然我不会修

将就看

网友A:
确定坏?别出冤案。。。

网友:
180W好大的功率,什么设备用的?

网友:
我有个全新的  低价出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坏?别出冤案。。。

真坏了,我咸鱼买了个砖头,充电就正常了

网友B:
和3楼一样好奇,这电源功率太强大了,什么设备会有这样的要求?

网友:
台达代工的,做工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坏了,我咸鱼买了个砖头,充电就正常了

买定离手的话,先用220V白炽灯给所有高压侧电容放电,再把白炽灯串联在插座上测试电源用,高压管短路白炽灯最亮,高压管烧断白炽灯很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定离手的话,先用220V白炽灯给所有高压侧电容放电,再把白炽灯串联在插座上测试电源用,高压管短路白炽 ...

谢谢,有时间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3楼一样好奇,这电源功率太强大了,什么设备会有这样的要求?

外星人本子

网友(2020-04-01):
移动工作站也是用的这个电源,我也有一个坏的,似乎不太好拆开。

网友:
我想无损打开,试了试,很有难度。

网友:
同款电源,戴尔g3高配用的,你这个应该用了有段时间了吧,有点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