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无线路由器天线越来越多,象刺猬,有必要那么多吗

楼主(2020-01-16):
我的无线路由器只有一根天线,也很好用。
有的无线路由器,连天线都看不见。

网友:
这些都是响应市场用来忽悠小白的,小白认为天线越多越好,有什么要的需求就有什么样的市场。这样才能供需平衡。所以不要埋怨产品和厂家,好好看看欧美国家的无线路由器就知道了。

网友A:
我儿子学校(课后班)的wifi,距离好远(无障碍100米)还能收到信号。。。

网友:
理论上天线多有用处吧,2.4和5G分开还有什么2X2,4x4mimo,单根天线150M,2根300。虽然有的路由是假天线唬人的

网友:
看需求了
天线多的优势是 MIMO和波束成形, 要实现千兆以上速率肯定需要4天线, 要1900M以上速率 肯定需要6天线
你说你只需要单天线 150M 就够了,那也没办法

网友:
在数码论坛能看到这样的帖子,实属难得!科学普及任重道远!
1.多频技术,需要多天线;

2.mimo技术,需要多天线;

当然,也有二合一的天线,但不在通常的讨论范围;

网友:
好多路由器天线是假的,看到一律拆掉,这样简洁一些

网友B:
大概率百十来块钱的路由器就算再多天线也是装饰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儿子学校(课后班)的wifi,距离好远(无障碍100米)还能收到信号。。。

那是用ap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百十来块钱的路由器就算再多天线也是装饰用的

还真是这样。原来记得弄到两三个6天线的机器。。然后实测不过是普通2.4信号。5G都没有。。然后拆机看看,娘的,就一个天线有连接到主板。剩下全是根塑料棍。。哪怕给里面插根线也算那么回事啊。。三台路由都是6天线,结果拆开以后全是这样一根有用的。。。

网友:
我用自己硬改的,双天线,稳定

网友:
非常同意2楼观点。大多数人对天线有需求
现在常见的天线一大把,拆开板子光秃秃的路由就是卖小白的。
遇到小白,很多卖路由的都忽悠:天线越多信号越强,速度越快。
小白呢,还不肯多花钱,一边用着百来块钱的“高端路由”,一边说“我的路由都4/6/8天线了怎么还会卡,信号还是差??有没有更多天线的?”
谁懂什么拆机 cpu ram pa lna啊,天线才是王道。
于是天线就越来越多,连300m的路由都拆分成4天线了。
无他,小白喜欢而已。

网友:
看看这个路由器为什么8天线,100元以内的6天线不再讨论范围内。你一根天线怎么双频,建议你换个电信500M的宽带,300元左右的千兆路由器用用,看看想法是不是会改变。我记得我以前160元的床感觉睡的也挺舒服,现在换了慕斯的,才知道原来好的和差的还是有区别的。五菱宏光换了电动车,感觉五菱宏光真好,有必要花那么多钱买奔驰宝马吗?只有傻子才花那么多钱买奔驰宝马,等有钱换了车发现还是贵的好

网友:
有些外观看是根天线,拆开里边是空的,连线都没接

网友:
8根天线真的好像刺猬

网友:
2.4G  5G 现在中兴华为高端CPE都开始天线内置了

网友:
几根塑料棒就能多卖几大百,何乐而不为?

网友(2020-02-24):
4天线合理,再多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