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没有合法的图片被上传 是啥意思?

楼主(2020-01-16):
欲发个帖子,4张图片中有三张被认定为“没有合法的图片被上传”,对比那张合法的,文件大小和属性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是什么问题?

网友:
把图片都修到1080P以下,体积小于250K,基本不管多少张都秒传。

网友:
上传图片不要超过16776000像素,大小5m以内,超范围就上传失败,这个范围内图片一律被网站压缩到最大1280宽度,所以你上传图片宽度大于1280就可以了,大了也没用,降低分辨率拍照或者批量压缩一下图片使像素大小不要超标~

网友:
建议图片分辨率大于1280P、小于4000P,容量小于5MB。手机端上传图片没有限制

网友:
没遇到过,偶都是缩小再上传,速度更快

网友:
除了文件大小还要注意分辨率,光5m以下,分辨率超1600w像素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