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怪兽充电宝(猫头鹰先生出品)

楼主(2020-01-16):
二手市场买了三个怪兽,其中一个充不进电
只能被肢解罗,先留个纪念照。

盒子做工非常好,整个缝隙很小,只能从这边撬开
无损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边缘还打了胶,TMD谁想的主意

壳子材料是PC+ABS,硬度韧性让你怀念大锤

板子进水了,没戏了,没有维修价值。

继续拆吧,电池还有3.61V

3.7V的还能发挥余热

电池底板,模具卡扣做工相当不错
也显示了不是我国做不出质量好的产品,
而是.......

为了榨光最后价值,充电口必须拆下

等等,电池下面为什么藏着三个小磁铁?
有老铁知道有什么用么?

壳子里还有未干的水渍

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
三个磁铁应该是固定充电线头的

网友:
三个磁铁确实是用来固定三个充电头稳定,不乱跑的,一旦插回充电头放置处,磁铁能牢固吸附住,这样不会导致因为移动而掉出来伤到头子或划伤其他东西。

网友A:
如果会改芯片启动电阻,电芯和外壳都留着,不会改电路只留电芯。

网友:
进水腐蚀了板子,芯片的引脚估计也烂了,拆件是最明智的

网友B:
这壳子一直没拆开,好难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壳子一直没拆开,好难拆

卡扣+胶,只能从充电口处附近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会改芯片启动电阻,电芯和外壳都留着,不会改电路只留电芯。

这种可以直接充手机,不用改线

网友:
怪兽充电宝有一点不好,就是小电流会断电,不适合蓝牙耳机等充电。

网友C:
(猫头鹰先生出品) 好熟悉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猫头鹰先生出品) 好熟悉的格式

多谢收看,亲

网友D(2022-08-29):
每一次都只能强拆,很难无损

楼主(2023-05-30):
引用 网友D:
每一次都只能强拆,很难无损

没办法的事,一次性用品,好像现在不拆也能解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