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毫欧姆测试表

楼主(2020-01-16):
精度只要到1毫欧姆就可以了,当然更好的也可以,具体看价格,有推荐的吗?

网友:
我有自制的。1999毫欧的。

网友:
一楼是正解,用表头diy一个不麻烦也便宜。
你这个1毫欧精度,如果指的是准确度那么需要用7129或7135表头改比较好,如果指分辨率那么7107就够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24&mobile=2

网友A:
有能力就自己做,但是对设备要求比较多,就怕做出来不准
我自己做那个7107的,特地买了个拆机1欧进口电阻(3元)顺带了点别的电阻特价4-5元一个,然后发现精度反而不如原来那个实际测量才0.95欧的随手找的垃圾电阻。。。
没能力,想省心,就闲鱼买一个,我看成品也就60多好像,还能测量到0.1毫欧的样子
至于那些运放,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的,就忽略吧

网友B:
YR1030 可以测电池内阻, 还能当简单的毫欧表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能力就自己做,但是对设备要求比较多,就怕做出来不准
我自己做那个7107的,特地买了个拆机1欧进口 ...

0.95ohm做基准反而更准有可能是因为积分电容不够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0.95ohm做基准反而更准有可能是因为积分电容不够好

积分电容,我用的是飞利浦的cbb,虽然不知道真假,tb买的,只有63v耐压
回头换400v耐压拆机cbb再试试
感谢指点!

网友A:
顺便,刚刚看了闲鱼,数码管,有亚克力外壳的,是个小表,还带了开尔文夹子,内置锂电池,价格68
说真的,要不是我有电桥和自己diy这个,我都动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积分电容,我用的是飞利浦的cbb,虽然不知道真假,tb买的,只有63v耐压
回头换400v耐压拆机cbb再试试
感谢 ...

一定要cbb或mkp,不要用mkt cl,不是说自检达不到999就可以通过调低基准电阻解决,而是会影响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刚刚看了闲鱼,数码管,有亚克力外壳的,是个小表,还带了开尔文夹子,内置锂电池,价格68
说真的, ...

非常感谢推荐,没用过咸鱼,淘宝有吗?
你是搜索什么关键词?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推荐,没用过咸鱼,淘宝有吗?
你是搜索什么关键词?

就是毫欧表啊
68块钱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cbb或mkp,不要用mkt cl,不是说自检达不到999就可以通过调低基准电阻解决,而是会影响线性 ...

CBB电容飞利浦PILKOR 224,63V,tb买的,不知道真假
但是换上去就感觉好像有问题,回头再找找其他的,反正这事得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BB电容飞利浦PILKOR 224,63V,tb买的,不知道真假
但是换上去就感觉好像有问题,回头再找找其他的,反 ...

那个pilkor其实不是飞利浦,是个韩国的给飞利浦代工供货,然后就傍上了,就和江海和很多日系电容的关系一样,但江海就没这么宣传自己。韩国还有家电源也差不多给安捷伦oem了几年低端电源就宣称自己是安捷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个pilkor其实不是飞利浦,是个韩国的给飞利浦代工供货,然后就傍上了,就和江海和很多日系电容的关系一 ...

心已经凉了
现在不要求飞利浦了,只要是个cbb我就满足了
1块2能买10个,我买了十多种,总共十多块,但愿没白瞎了我的小钱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心已经凉了
现在不要求飞利浦了,只要是个cbb我就满足了
1块2能买10个,我买了十多种,总共十多块,但愿 ...

国产有些cbb的不一定靠谱,但大厂的没问题比如厦门法拉电子。国外大厂的mkp也是有保障的

网友:
用普通手持电桥通常分辨率也有0.1毫欧了,或者自己做个恒流源结合四位半表,也能打到分辨率0.1毫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国产有些cbb的不一定靠谱,但大厂的没问题比如厦门法拉电子。国外大厂的mkp也是有保障的 ...

那按理说,这个韩国的,也算靠谱吧,我看不少音频设备,还有小林电子的7.8K电桥上,用的都是这种
但是不确定真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按理说,这个韩国的,也算靠谱吧,我看不少音频设备,还有小林电子的7.8K电桥上,用的都是这种
但是不 ...

听说可以加热的方式鉴别CBB。我试过,方法应该是靠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按理说,这个韩国的,也算靠谱吧,我看不少音频设备,还有小林电子的7.8K电桥上,用的都是这种
但是不 ...

音频设备上20khz以内mkp/mkt可能即使用ap也不一定能测出区别。
电桥关注的参数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YR1030 可以测电池内阻, 还能当简单的毫欧表用.

哈哈,想一块去了,我也是这样配置的,我那个内阻仪是RC3563,测内阻测毫欧测个电解阻抗什么的还真不错,一机多用感觉还是挺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