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楼主(2020-01-16):
马云家现有款电钻一电一充只要27元了!

楼主:
冲击锂电钻12V充电式手钻小手枪钻电钻家用多功能电动螺丝刀电转-tmall.com天猫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133111913475

网友A:
前两天还有19元的呢

网友:
上次看有人晒59的电扳手!眼馋!

网友B:
有啥用,上次便宜买了一把,同心度很差!只能用用拧大螺丝

网友:
再便宜也不掳了,堆在家里也是吃灰,有刚需的上

网友:
你看清楚了吗? 带冲击功能的要90多元以上的吧。

网友:
电池是硬伤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还有19元的呢

还有吗,我想弄个备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吗,我想弄个备用的

刚看了一下还有,你直接搜索一下就看到了

网友:
有便宜的无刷扳手发一个,电钻都烂大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吗,我想弄个备用的

富格单速19元的现在还有,比38两个单速的哲凳声音要大一点。想要的自己去搜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啥用,上次便宜买了一把,同心度很差!只能用用拧大螺丝

当年29买的哲登  单速  同心度意外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年29买的哲登  单速  同心度意外的好

我是一把买的39还是多少的忘了,双速的,同心还好,上次买的一把29的不行,这东西完全看人品的感觉

网友:
前几天富格19,买了一把,不过做工有点糙,夹头都没拧紧,发现后自己拧紧了,用起来还行.电池也没问题和他家12v双速的一样.

网友:
最近买了两把富格单速和双速,19的这个力还挺大的,速度适中,同心度一般,拧螺丝还挺顺手,打孔也什么没问题,电池还行,一般家用可以,就是买回来后注意夹头有没有拧紧,轴和那个固定螺丝都要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啥用,上次便宜买了一把,同心度很差!只能用用拧大螺丝

最近买了两把富格,单速和双速,一把19一把39,两把都不错,双速同心度不错,单速稍差,但拧大小螺丝都没问题,用起来挺顺手.

网友E:
电池不差,家用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池不差,家用没问题.

就怕是用几次电池就废了这个价格的几乎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怕是用几次电池就废了这个价格的几乎都这样

现在淘宝上最普通的电池也不会用用就坏了,这个再怎么也比那些杂牌电池要强一截,哪这么容易坏的,大部人家用买这种电钻足够用了,如果是拿来工作的,喜欢收藏的,那就买更高一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