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Daniamant的救生衣灯

楼主(2020-01-17):
咸鱼偶然看到的这个救生衣灯,说是过期更换下来的,价格便宜,两元一个,20个包邮,于是没忍住花了40元淘了20个,看牌子是丹麦的,这东西不太常见,老站看到一个坛友拆解这个品牌的救生衣灯不过不是LED版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67593  这类专用的救生设备,国际国内标准要求都不低,相关的可以百科一下:https://baike.baidu.com/item/%E6 ... /3172123?fr=aladdin     ,少废话拆给大家看看:

19年3月过期的,还算新鲜。

USCG,查了下是美国海岸警卫队,后边的编号有懂得么?

就看懂了救生马甲和过期日期。

品牌标识,写的丹麦也不知道是不是丹麦生产的。标明是内置锂电池,不让焚烧不让充电不让改装。

尺寸不大,我一只手刚好握住。

单按一次电源开关就开始闪烁,大概一秒一次,规定要求一分钟闪50-70次,再次单按关闭。扔到水里开始闪烁,离水自动关闭,在水中闪烁时单按电源按键能停止闪烁,应该是为了白天落水能人为关机以节省电能方便夜晚呼救。

落水检测的电极,镀金的颜色没照出来,触点是凸起的圆柱不是一个平面估计是为了增加触点面积以便能更好的触发。

透镜内隐约可见一个贴片LED,凸起的透镜设计增加可视面积,也能保证所见的角度亮度有保证,如图侧面亮度甚至感觉比正面还亮。

电源按钮下边有一个小缝隙,一字螺丝刀很容易撬开,估计用塑料材质的撬就能无损拆解了。

开盖全貌,没想到这么简单的东西里面还挺有料。

正面的盖子部分,竟然是个笑脸,黄色部分应该是硅胶材质,挺软,保证了宽温度范围的密封性。

边缘就是配合盖子密封的凹槽。

304PV是个啥?有大神能出一个贴片丝印查询的表格么?

这个六脚的没查到是个啥。

1G1只查到1G对应是2N5551三极管,是KL1 网查是BAT54 肖特基二极管,另一个没查到。

排阻?

LED看着顺眼,有知道是什么品牌的吗?

这一排孔干啥用的?测试?写程序?

一字螺丝刀把板子撬破了也没拿下电路板。

看来只能焊下来这四个凸起的电池焊点了。

果然,拿下板子

板子还挺厚,背面空空如也。

电池特写,隐约看到电池底部灌胶了,怪不得拿不出来。

祭出神器,好不容易给弄下来了,外壳也彻底废了。

电池信息,松下3V的一次性锂电池,CR17735,附上电池命名规则。

竟然还有2.99V,损耗果然低。这种电池满电网上说是3.3V左右。

复原,测一下待机电流,指针表10mA档位纹丝不动!上数字表,0.1uA?!

测量工作电流,由于LED是闪烁断续工作的,数字表示数乱跳完全没法看,指针表就派上用场了!
在图示范围内随闪烁摆动而摆动,目测最大电流接近100mA。

接上负载测试仪,看看电池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放电电流设置100mA,截止电压网上众说纷纭,直接设成2V吧。

电池放电曲线,其中黄色的电流后期增大是我人为调节放电电流到200mA和300mA,结果发现电压下降很快,后来网上查类似电池放电电流参数写的是150mA,所以就又调到100mA放电到最后。总体电量是在2.8V左右放出的最多,电池一共放了1396mAh的电量,性能不错了。内阻全程在200-300多豪欧波动,这个简陋的仪器内阻看看就好了。实测最低1.7V就能点亮这个板子,国标说亮灯时间不能小于8h看来这个超标的可不止2倍啊!要知道这个板子是闪烁工作的,只有亮灯的时候才有将近100mA的电流,而测试曲线是连续放电。

这是在马云家找到的同体积电池的参数,不过1200mAh。

专业救生的东西内部做工果然不俗,就这电池的容量来说两块钱一个不算太亏吧。最后,有大神能出个改造方案么?让LED常亮工作而不是闪烁?那样可玩性就更高了吧。
谢谢观赏!

网友:
能不能改成聚合物锂电,能改就爽了。

网友:
哪里买的?pm

网友A:
加电压到4.2V试试,看看是否正常工作,如果可以长期正常工作,那么换锂电上去,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常亮用哪里?闪亮不更好。三节串好供万用表

网友C:
那么点光亮,搜救飞机或船能看到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么点光亮,搜救飞机或船能看到吗?

所以有不少得需要配合烧柴,才能看得更清楚点,最好有一套远程无线电和GPS手持机。

网友E:
楼主这套电池容量 测试仪器真不错,在哪里买的? 给个链接。

网友F:
这东西还用一次性电池 如果用充电电池不就不会因为没电而报废

网友G:
一次性电池容量大,自耗电低。好吧,看了楼主的拆解长见识了,省得自己下单购买来拆解咯

楼主:
咸鱼搜索关键字就能看到,一共没几个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套电池容量 测试仪器真不错,在哪里买的? 给个链接。

17年马云家买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h2krcpvjaf54
电池支架也是一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次性电池容量大,自耗电低。好吧,看了楼主的拆解长见识了,省得自己下单购买来拆解咯 ...

这就是数码之家的最大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还用一次性电池 如果用充电电池不就不会因为没电而报废

要充电的话还有后期维护像定时补电什么的,电路也会复杂些,防水也会难一些(除非无线充电),这种一次性电池有效期轻松5年10年的,发生事故一次使用还是更稳妥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有不少得需要配合烧柴,才能看得更清楚点,最好有一套远程无线电和GPS手持机。 ...

这个估计不是给救援飞机看的吧,救援船上用望远镜应该能看的很清楚吧,夜晚海面还是很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亮用哪里?闪亮不更好。三节串好供万用表

常亮当个应急小手电呗,最好能像手电一样可以切换模式。给万用表供电好想法啊!不过感觉三节体积比9V电池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压到4.2V试试,看看是否正常工作,如果可以长期正常工作,那么换锂电上去,应该没问题 ...

等试试,再给大家反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常亮当个应急小手电呗,最好能像手电一样可以切换模式。给万用表供电好想法啊!不过感觉三节体积比9 ...

常亮的话可以试试短接三极管ec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常亮的话可以试试短接三极管ec

具体哪一个?板子印号多少?怎么个短接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17年马云家买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12c62e8d6mMHnQ&id=521284469127&_u ...

谢了!已找到,但年前已不能发货了,等年后再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