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惠而浦WFS1273CW F06洗衣机故障,淘宝货跟原装碳刷的区别。

楼主(2020-01-16):
故障现象 : 维修惠而浦WFS1273CW F06故障 电机不转。
之前已经维修过一次了,更换碳刷。。
原机碳刷用了6-7年更换的淘宝货,查了一下,18年11月购买胡,购买时候估计能用3年,所以买了四个,怎知道用了一年多就磨损没了。。

故障,电机不转。。

网友A:
因为你已经把转子滑环磨损了,你就是买原装碳刷,用的时间也不会长的,转子滑环必须加工表面光滑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已经把转子滑环磨损了,你就是买原装碳刷,用的时间也不会长的,转子滑环必须加工表面光滑才可以 ...

对头,当时应该打磨下滑环的

网友B:
干活抽烟是不是爽歪歪。哈哈哈。原装的碳刷那用。淘宝那些质量不齐。我也买过有的太渣了。用着磨损超快。洗衣机我拆了自己的搞一整天全拆一个人。最后腰酸背痛。配重块挺累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干活抽烟是不是爽歪歪。哈哈哈。原装的碳刷那用。淘宝那些质量不齐。我也买过有的太渣了。用着磨损超快。洗 ...

我觉得还是父亲八几年菊花牌双缸洗衣机耐用,无刷式鼠笼异步电机,没有配重轻便一些,可惜的是半自动,但是省水。

网友D:
楼主,你这洗衣机是上排水吗?

网友E:
先把转子换向片处理光滑再换新碳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已经把转子滑环磨损了,你就是买原装碳刷,用的时间也不会长的,转子滑环必须加工表面光滑才可以 ...

这不合罗辑,没磨损换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洗衣机是上排水吗?

下排水的。排水口有抽水泵,排水管必须向上才能储水洗衣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把转子换向片处理光滑再换新碳刷

上次没磨换向器,这次磨了下,看是否会使用久点。
我估计是碳刷质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父亲八几年菊花牌双缸洗衣机耐用,无刷式鼠笼异步电机,没有配重轻便一些,可惜的是半自动,但 ...

那时候还没有我呢。没听过那个牌子。不过应该很不错。以前的东西比较实在。现在都是快消品了。我家的那个也有5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没磨换向器,这次磨了下,看是否会使用久点。
我估计是碳刷质量差。 ...

磨一下好点,碳刷不行,太次,颗粒粗,精碳刷好很多

网友(2021-02-13):
普通碳刷不耐用,以前的电动自行车,用的有刷电机,用的含银碳刷,非常耐用。

网友:
炭刷质量不行,转子没短路的话换一对质量好点的就行,换向器打磨不打磨没什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