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维修一个质量超差的岐皇插线板

楼主(2020-01-16):
这个插板是一个朋友送的,他可能是因为线太短的原因吧,我感觉这个插板从外观上看还可以,在家里用来给手机充电还是蛮好的,可用了几次插板内就啪啪响了,里面肯定出问题了,拆开一看这质量太让人失望了,有一处已发黑了,原因有了,可里面的线这也太细了吧,这用几天不又得坏,而且接地保护也没接,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改造它,于是找来2.5平方的铜线加进去,插头线也太细,换,大家看看,经改造后的插板质量提升了不少吧。由于焊工水平有限,请大家见谅。

插板的正面。

插板的正面。

商标。

商标。

背面。

背面。

拉近看看。

拉近看看。

拆开,线细的比头发丝粗点,还没有接地保护。

拆开,线细的比头发丝粗点,还没有接地保护。

看看这线也太细了吧。

看看这线也太细了吧。

烧黑的地方。

烧黑的地方。

再拉近点。

再拉近点。

插头和线,质量也很差,接地线根本没接。

插头和线,质量也很差,接地线根本没接。

这是我加上的2.5平方的铜线。

这是我加上的2.5平方的铜线。

拉近看,上了锡,但水平有限。

拉近看,上了锡,但水平有限。

这一头接线处。

这一头接线处。

这是个好后的样子。

这是个好后的样子。

网友A:
没有用的,电源线也是细的。

网友B:
这种插座没有修的必要,塑料极其的差,容易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的,电源线也是细的。

电源线已换成粗线的了。原来是白线,现在是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插座没有修的必要,塑料极其的差,容易碎!

壳子的质量还可以,不会坏的。

楼主:
感谢坛友们关注,感谢加分,谢谢!

网友C:
接触铜片要换。不然还是热烧。还有你的手艺就这个图片来说要多练练。烙铁焊接不太难。

网友D:
还是扔了吧,弹片应该是铁的,都生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触铜片要换。不然还是热烧。还有你的手艺就这个图片来说要多练练。烙铁焊接不太难。 ...

手艺真的很差,还要多练,有待提高,谢谢。

网友:
弹片都能锈成那样?扔了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扔了吧,弹片应该是铁的,都生锈了。

给手机充电还是可以的,不行再换。谢谢。

网友E:
看焊点可能有虚焊。焊工需磨炼。插座塑料看着像回收料。这种垃圾插座最好还是别用了。用电马虎不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艺真的很差,还要多练,有待提高,谢谢。

简单的。多练练。都拆机了以后很多地方用的到。屏幕软排线IC 飞线。报废的电路板 0402 等等都可以练练。很容易。我烙铁还行。就是风枪用的太少。打算往风枪方面发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焊点可能有虚焊。焊工需磨炼。插座塑料看着像回收料。这种垃圾插座最好还是别用了。用电马虎不得。 ...

感谢关注,焊工真是要多多磨练,一看我这差的远啦。

网友:
见过做工差的,但还真没见过这么差的

焊这个得功率大一些烙铁才好用

网友:
这插排加粗铜线也没用,你电源线质量不行。。直接上公牛裸排+国标三相电线1平方以上就行。或者航嘉、小米等新国标插排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在这个造假技术强大的年代 便宜货不敢买啊

网友:
先改成18AWG航模导线,可以用指甲盖剥开一段线芯直接焊接,肯定比原装耐用些。

网友:
自带保险丝功能防止过载,厂家用心良苦

网友:
楼主你知不知道也许你救了一个人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