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mSATA的创见SM2246en + 4x8DDJ SSD交作业

楼主(2020-01-16):
买了块创见TS16GMSA370,不是方立家那个SATA的,是它的兄弟版,msata接口的,准备上4片8DDJ,128G,给老婆的Acer笔记本升级换代(群联PS3105 mSATA 20G,这么小的SSD不知道拿来干吗用,搜了一下论坛,这个主控没得玩,只好换了)。

其实心里还是有点毛毛的,这个板子论坛里面没人玩过,Toogle跳线、CE跳线在哪儿都不知道,我参考了它兄弟的跳线,也参考了百度上同款128G的照片,基本上找全了,多次试验就成功了。

板子上带了一个16G的镁光正片,NW542,后来搞到U盘上去了,其实就是L85A,1CE DDR的。

----------------------------------------------------------------------------------------------------------------

焊接过程就略过了,4片8DDJ就是方立家的货,坏块挺少的,4片才19个,我发觉比在U盘上少,上903双贴2片就有70个坏块,不知道为什么。

值得一说的是,前几天跟大家请教msata怎么开卡,要不要用转接卡,基本都说要转接卡,或者热拔插msata口,吓死我了 。

我手头没有转接卡,焊好后装到笔记本上,直接就能识别开卡了,连短接都不用(我是用U盘启动进PE然后进行开卡的)。但是开卡成功后,再也认不到,短接ROM然后开机也不行,没办法进行第二次开卡。

跑圈测试,350M/470M的数据,AS SSD Benchmark 在Win8 PE下不能运行,没法测速。PE下面我查了一下,由于驱动的原因,只跑在SATA300下面,没有跑在SATA600,装好系统应该速度还能够提升一点。

-------------------------------------------------------------------

顺便秀一秀自己的小焊接台

网友:
焊台比固件好系列!!哈哈

网友:
活的好讲究!看的出事个细心的人

网友:
焊台做的比较有创意。

网友:
好强大的气场

网友A:
虽然老眼昏花,但我依然没用放大镜。搞的久了,眼也就练成了放大镜。

网友:
定位片用法漂亮,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老眼昏花,但我依然没用放大镜。搞的久了,眼也就练成了放大镜。

不行啊,那经常动的短接电阻,真的是只有米粒的1/5,不上放大镜,看不清啊。

网友:
两个放大镜是亮点!

网友:
把5毛钱的那张图片去掉吧,请不要侮辱国家。来自一个直男的建议。

网友B:
BGA应该还是用了热风枪?图上烙铁搞不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A应该还是用了热风枪?图上烙铁搞不定吧

当然。不过我从来不植球,直接用烙铁扫,然后风枪直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不过我从来不植球,直接用烙铁扫,然后风枪直接上。

还是植球稳一点

楼主:
普通的BGA都不用植球,无一失败,就是换那个三星缓存的时候,搞死我了,那个三星缓存底部有一条横杆,没有植球的高度根本接触不到焊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的BGA都不用植球,无一失败,就是换那个三星缓存的时候,搞死我了,那个三星缓存底部有一条横杆,没 ...

缓存都有的,所以植球钢板 锡膏走起

网友C:
20G的SSD可以拿来装系统,作系统分区就行了,数据用HDD...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G的SSD可以拿来装系统,作系统分区就行了,数据用HDD...

不行的,20G太小了,至少要30G。你想啊,WIn7装完就10-15G了,再加上Pagefiles至少几个G吧,还有空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的,20G太小了,至少要30G。你想啊,WIn7装完就10-15G了,再加上Pagefiles至少几个G吧,还有空间吗? ...

我的台机Win7 x86,好像系统分区只给了8G...

网友:
放大镜是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