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受qrut的启发,也给点痣笔加个开关。

楼主(2020-01-16):
看了qrut发的帖,找出我买的快一年的点痣笔,已经没电开不了机了,电池电压只有2.9V,测了下漏电流高达0.73毫安。向qrut学习加个开关,用的是买手电时送的开关。在焊上一个10μ贴片电容。这个点痣笔还是非常实用的,点了不少的痣,我自己的和家里人的都点掉了,特别是两眼之间鼻根部位的一个黑痣,据说不吉利被彻底点没了,没留疤痕一点也看不出来。

加了个10μ的贴片,打开开关就能正常使用,不用在插充电器激活了。

网友A:
原理是什么,怎么祛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是什么,怎么祛痣的

烫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是什么,怎么祛痣的

超高频电离烧掉

网友B:
好牛掰,省了去医院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牛掰,省了去医院的钱

省大发了。我母亲去医院看皮肤上长的东西,就是用类似的笔烧掉,一颗一百二。

网友:
不知道疼不疼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省大发了。我母亲去医院看皮肤上长的东西,就是用类似的笔烧掉,一颗一百二。 ...

那是高频电刀,我经常修   做腹腔手术也有用到高频电刀,原理和上面楼的说的差不多,烧糊了组织就完成了有电切和电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高频电刀,我经常修   做腹腔手术也有用到高频电刀,原理和上面楼的说的差不多,烧糊了组织 ...

你说的电刀拖着根线,我说的就是一支笔,没有线。

楼主:
看部位吧,眼睛周边敏感比较痛些,不过我能忍受,我给我姐的眉毛尖上点痣,痛的她差点中途放弃。对于怕痛的可以涂点麻药之类。反正我不怕。

网友:
顺便增加一个13009功率大点的焦耳升压起振电路,两根废旧铅笔石墨芯做电极头,可以改成等离子点烟器。

网友:
很好的借鉴,也想买而来。给链接

网友D:
这玩意应该是激光烧蚀破坏黑色素,但高能量你点着点着说不定就激活了痣细胞的变异,咔嚓一下癌变了。小颗的痣没必要处理,脸上的痣大多是太阳紫外线照射黑色素沉积,更没必要弄掉。手掌,脚掌,角质层上的痣必需手术切除,用液氮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部位吧,眼睛周边敏感比较痛些,不过我能忍受,我给我姐的眉毛尖上点痣,痛的她差点中途放弃。对于怕痛 ...

是个狼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应该是激光烧蚀破坏黑色素,但高能量你点着点着说不定就激活了痣细胞的变异,咔嚓一下癌变了。小颗的 ...

说的好吓人,那脸上有一个不到芝麻点的一个小痣也不敢整了

网友(2023-10-19):
没太看明白加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啊?我也有这种类型的点痣笔,平时搞点皮肤小操作很方便的。没拆开看过内部,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应该是激光烧蚀破坏黑色素,但高能量你点着点着说不定就激活了痣细胞的变异,咔嚓一下癌变了。小颗的 ...

激光也是高能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