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造提升太空能效率

楼主(2020-01-16):
太空能热水器,就是太阳能+空气能
本质就是把空气能热水器的外机蒸发箱换成了一片集热板。
夏天,冬天有太阳、气温10摄氏度以上效果都还不错,气温10以下,湿度70%以上,是个什么情况呢。看图

冻住了,这还能集多少热。
还是变回空气能吧,风扇伺候。

一般这种风机也就5瓦,这货耗号称50W:sweat:,回来实测电流能上3.X,风力巨大且集中。但电机发热较大
这货自带驱动,外面有4根线,可以PWM调速,另外一根线应该是转速信号。猜测应该是某设备上的风幕机。

温控控制板,回来一试,可以驱动风机。又一番折腾,更换温度探头,设置成反向驱动,温度越低转速越高。

半成品,那个供电电源准备接到压缩机上。
目前看效果明显,低温天气同样温升,明显缩短运行时间。

网友A:
可以用两个温控温度传感器,分别检测热交换器温度和环境温度,然后用运放比较两个温度,热交换器温度低于环境温度时启动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两个温控温度传感器,分别检测热交换器温度和环境温度,然后用运放比较两个温度,热交换器温度低于环 ...

压缩机一工作,集热板肯定低于环境温度的,需要设置的是相应温度的风扇转速,例如-5度、转速100%,0度、80%,5度、60%。

网友:
这种空气能是用来玩的吗?

网友B:
如果变通一下~ 这样能否实现"空气能"

我也不用冷媒。直接就是一个压缩机压缩空气,把高压高温的空气引入换热器加热热水,之后放掉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压缩机一工作,集热板肯定低于环境温度的,需要设置的是相应温度的风扇转速,例如-5度、转速100%,0度、8 ...

思路不错。
但是夜间无法收集阳光热能了吧?
其次,有的地区,比如我这里,冬季容易多云天气,或者下雪天气
这是太阳能用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路不错。
但是夜间无法收集阳光热能了吧?
其次,有的地区,比如我这里,冬季容易多云天气,或者下雪天 ...

这个玩意,系统限定8:00-18:00才能使用“光热节能”模式。
这个时间段以外要加热只能使用“速热模式”,也就是电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变通一下~ 这样能否实现"空气能"

我也不用冷媒。直接就是一个压缩机压缩空气,把高压高温的空气引入 ...

你可以计算一下,压缩空气放多少热出来,肯定没有耗的电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