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闲来无事,拆修调速器烧掉的MAK米格手电钻

楼主(2020-01-16):
盼星星盼月亮,盼望已久的寒假终于来临,在家里没啥事干(主要是外面下雨,出不去)正好把坏了许久的手电钻修下(故事是这样的,几十天之前买了个飞机开孔器,正好试试,然后开了个胶合板,开着开着手电钻就凉了,调速器部分发烫,按开关低档位有用,全速的时候就不转了,而且发热严重)拆之,应该容易修,因为低档位可以用,说明芯片啥的没坏,最多坏个mos啥的

外观,几个月前买的,没用多久就坏了。。。期间换了个夹头,之前的夹头卡住了

电池 3.7VX3

米格电钻

螺丝拧了直接拆开

调速器,已经烧了

550电机

调速箱(行星齿轮箱)以前拆开过,齿轮掉了一地,找了半天

焊下调速器

24V最大?

这颗螺丝拆了,下面mos管

涂了硅脂

四边卡扣撬开,拆开

8脚芯片,涂了三防漆看不到型号

电路板下面样貌

拆下来的零件放一边,没了就麻烦了

拆下的mos管,FTP16N06B 55V 55A

以前拆的管子 稳压管 整流桥 三极管啥都丢进去,今天派上用场了

找了俩IRFB3607,没记错的话是电动车控制器拆的

清理焊盘

焊上,感觉引脚掰短了

拆下原装二极管IN5408 电流3A

换成10A10 10A大电流,瞬间爆炸。。。(这电流配这mos管绝配呀!不过要电池顶得住)

确定引脚长度裁剪

焊上,大小刚刚好

装开关、电刷

电路板焊上

装壳

涂硅脂

这是以前拆过的调速箱,低扭力高速和高扭力低速的切换开关,当时拆的时候把原装弹簧弄飞了

这是后来配的弹簧,锁芯里面抠出来的,后面用着马马虎虎,要用力才可以切换,可能是弹性太差了

稍微用纸巾垫垫,效果应该好点

淦!装机的时候不小心把这玩意弄断了

502涂下

完美修复,感觉更强了呢

钻个木条试试,感觉和原来差不多,效果不错

马上穿了都

维修完成- END-終わりました。

网友A:
修的不错,强力胶千万别用管装,有一次小学弄了一手,用润滑油半天才弄掉。中学的时候全买塑料瓶装强力胶,配合棉签当浆糊用,粘手工模型不用一小时。

网友B:
手枪钻还是不要用飞机钻头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强力胶千万别用管装,有一次小学弄了一手,用润滑油半天才弄掉。中学的时候全买塑料瓶装强力胶, ...

我也曾被弄一手都是,用小刀慢慢刮掉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枪钻还是不要用飞机钻头的好

对,飞机要扭力非常大的钻子,所以手电钻容易烧

网友:
库存很丰富啊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修的不错,没一定耐心不行

网友C:
求科普 里面看见接触片就是一个长片啊 没电阻啊 靠什么来调节转速的呢

网友:
嗯,飞机钻要用飞机钻
呃~~飞机钻头要用飞机钻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飞机要扭力非常大的钻子,所以手电钻容易烧

烧钻都不是事,能伤人的,有个人用飞机钻卡住了,当事是用的低速只是钻体碎了,要是高速的话那?

网友D:
请教楼主,我有个7.2V的充电钻,换过调速器,使用时发现,按下调速器按钮,电机发出持续的叽声,但是不转,按钮按到一半电机才开始转,按倒底最高速,基本没有变速的过程,是什么原因呢?怎么改善?

楼主:
哈哈,都是以前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科普 里面看见接触片就是一个长片啊 没电阻啊 靠什么来调节转速的呢

电路板背面有几个触点,滑片滑到相应的触点就是不同的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钻都不是事,能伤人的,有个人用飞机钻卡住了,当事是用的低速只是钻体碎了,要是高速的话那? ...

算了算了,惹不起,曲线锯和修边机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我有个7.2V的充电钻,换过调速器,使用时发现,按下调速器按钮,电机发出持续的叽声,但是不转, ...

调速器换对了吗?如果是电压要求比较大的话就会这样吧,不换调速器的话拆开看看里面是不是档位的那种,然后再看看后面有没有串联电阻,有的话把电阻换成相应的阻值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调速器换对了吗?如果是电压要求比较大的话就会这样吧,不换调速器的话拆开看看里面是不是档位的那种,然 ...

感谢回复。换的是7.2V-24V 12A,5E4,老式的调速开关,MOS用三根线引出到电机后面的那种。买的时候我也觉得最低电压7.2V不合适,可是淘宝上找不到低于7.2V的调速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回复。换的是7.2V-24V 12A,5E4,老式的调速开关,MOS用三根线引出到电机后面的那种。买的时候我也觉 ...

可以的话拆开调速开关看看里面的结构吧,然后再看看能不能改下

网友:
二极管是管急停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板背面有几个触点,滑片滑到相应的触点就是不同的速度了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