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原装充电器是10.5v 3.8a,能用12v的PD诱骗线充电吗?

楼主(2020-01-16):
本子是vaio,没有c口,原装充电器是10.5v,但pd只有9v,12v这些规格,9v的话肯定又带不起来,想请问老哥们我这本子能承受12v的电压吗?

楼主:
附上笔记本原装电源图和电池图,希望有点用途

网友A:
为啥9v就肯定带不起来呢,试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9v就肯定带不起来呢,试过么

感觉9v3a只有27w,即使能用肯定也会边充边掉电,老哥是不建议用12v的吗?笔记本一般不是设计耐压都比较高吗

网友B:
QC不是可以调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QC不是可以调压的吗

市面上好像没有这种诱骗线啊,几乎都是pd的

网友C:
12V以下不是可以无极调节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以下不是可以无极调节电压吗?

老哥,我自己不会做,只能买市面上现有的线,都是固定9v,12v,15v这样的

网友:
我觉得可以用,建议用qc3.0诱骗器从9v开始慢慢往上调压看看充电电流

网友:
双输出,还要一个5v

网友:
不满负载运行9V应该够了  前提是你还要个5V电压。。。

网友:
9v12v应该都行,原配也不可能用到满功率,16v以下绝对不会烧顶多报错闪灯不开机之类的保护状态~

网友:
0.2伏电压递进  可以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011&extra=
仿12楼坛友的

网友:
用直流电源先测试一下机器用电情况,特别是一边充电一边时,如果电流不超过qc输出就可以

网友(2024-07-03):
引用 楼主:
老哥,我自己不会做,只能买市面上现有的线,都是固定9v,12v,15v这样的 ...

楼主,你好,请问后来你是怎么解决的呢?直接用了12V的诱骗器吗?还是9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