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工控机拆机

楼主(2020-01-16):
工控机拆机了,看看做工怎样,有好些插口不知道能插无线网卡吗?

网友:
装minipcie网卡可以啊,就是要打孔,要么就用有线,要么usb的wifi走起

网友:
装minipcie网卡,ite那就是

网友A:
看到CPU竟然没有任何散热措施,支持楼主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CPU竟然没有任何散热措施,支持楼主发帖。

这货cpu应该是贴外壳散热,楼主没拍

网友:
不是有两个孔北胶塞盖住了吗?那就是WiFi天线的开孔,加个半高网卡就可以了

网友B:
ite那个芯片下那个minipci e接口就是  有个sim卡槽上那个是3g 4g网卡的插口 挨着壳边上那个是SSD的插口

网友C:
这板不错,接口多,不知道价钱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ite那个芯片下那个minipci e接口就是  有个sim卡槽上那个是3g 4g网卡的插口 挨着壳边上那个是SSD的插口 ...

感谢提醒,我找个看笔记本拆网卡开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板不错,接口多,不知道价钱怎么样

1170买四台

网友:
cpu型号是?

网友D:
接口真多。求包邮赠送做个软路由或者NAS。

楼主:
英特尔E384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口真多。求包邮赠送做个软路由或者NAS。

就是买来做软路由的。

网友E:
排队等楼主出多余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排队等楼主出多余机器……

买来就坏了一个,(通电不能启动)卖了一个450加k3电源包邮。坏的可以便宜卖。